今天实验折腾液冷电机

楼主(2021-09-18):
是这么回事,之前折腾的滑板用的方波控,力道确实有,但是比较冲,而且启动和低转的时候噪音太大,昨天把车子拆了,顺带也折腾一下所谓的液冷电机。

变压器油是早就买好的,一直懒没折腾,昨天拆开电机给灌进了50毫升左右,开始并没有发现漏油,今天早上夫人说有油渍,想着肯定是漏了。今天把两个端盖拆下,止口处用塑料王带子做了两个密封圈,并涂满704硅橡胶密封,重新灌注了70毫升作用,一直折腾到中午封装好了观察,没有发现再漏了。继续观察到明天早上,如果没有油渍就说明问题解决了。

液冷的作用其实就是帮助磁钢和定子线圈散热,因为滑板电机很小,我上的25A的控,力度是有,但实际运行时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这次成功了,我打算把所有的电机里面都灌点。漏也无所谓,并不影响使用。

汇报完毕。

网友A:
得用那种低导电性,,低粘稠度的才行

网友B:
电机里面灌变压器油就叫“液冷”

转子在液体中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用那种低导电性,,低粘稠度的才行

对,10号变压器油很稀的那种,无色透明的。

楼主:
因为磁钢转子和定子线圈之间还是有气息的,加这类油的目的其实是想把定子线圈的热量传到外壳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里面灌变压器油就叫“液冷”

转子在液体中旋转?

是滴,早期的3380伏潜水泵我们修复线圈之后,就是直接在内腔里面灌注机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10号变压器油很稀的那种,无色透明的。

:lol:lol:就是贵了点,,导热性能还算不错

楼主:
确认了一下,电机不漏了,但是从电机的引出线向外还是有点爬油,可能还是电机小了的带外胎也就8寸左右。如果是普通的电摩电机估计这个问题会要好一些。

还是很高兴的,至少说明生料带+704硅橡胶是可以止漏的,这就足够了。

网友:
加油的出入口,再加一个水箱,,,油用转子推动。。真的油冷了,,,

网友C:
硅橡胶不耐油,会泡涨的。一般用导热油,好的用5号或者10号的二甲基硅油。啥都没有汽车的方向助力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橡胶不耐油,会泡涨的。一般用导热油,好的用5号或者10号的二甲基硅油。啥都没有汽车的方向助力油也行 ...

早几天去跑了几十公里,倒是没发现其他的问题,但是因为电机发热,油也有膨胀,继续从电机线的那个胶管中渗漏出来,我也不管了,反正不想再折腾拆卸了。至于变压器油是否会对橡胶件不利,留待今后观察吧。这次的教训就是,油还是要少点为好,本来电机就不大,我给灌了大致有70毫升,所以下次折腾,估计20-30毫升可能就够了,因为其作用就是填满磁钢和定子铁芯的空隙传导热量而已。

网友:
我也想改个内置液冷电机,加油泵和散热器循环冷却,我电机我这样的

楼主(2022-09-12):
发这个帖子的时候,我把手头的滑板车,20吋永久折叠车还有一台山地车,全部是电动的,里面都加了20-50毫升变压器油搞液冷,搞完以后就放杂物间吃灰了,近期才拿出来骑了几天,这几台加了液冷的车放置过程中没发现漏,骑行过程中一切正常,刻意拿山地跑了一段山,感觉,只是感觉轮毂电机的温升有一定的改善。
见仁见智,喜欢折腾的可以玩下,但不作为投资依据,风险自当。

汇报完毕。

网友:
有研究过绿源的液冷电机么?
真的好的话  为什么其他商家不跟进

网友:
密封好了吗?进灰就不好了。

网友:
广告词改变词语意境。

网友(2022-10-16):
感觉阻力会大很多,具体表现是费电

网友(2023-08-19):
加个散热鳍应该也能改善!

网友:
类似潜水泵灌油的弄法吧,散热和绝缘都优越不少,不过油的粘滞阻力远大于空气,会不会增加转动阻力或搅扰的油温升高使电机过热呢,有待于实践说话了,不过还是祝楼主成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