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剥线钳换腿记——又细又白又圆

楼主(2021-09-18):
上一贴说到跟随我征战多年的剥线钳疑似先天原因患上了股骨头坏死性脆骨症,无奈截肢,重度拖延症的我于多天后终于下定决心为其打造一条新腿换上,所幸此手术比较成功,图如下:

用的材料是网购的一根8MM铝棒,其实是买了5根,10块钱,用了一根的一半不到,卖家说是6061铝,和常见山地自行车车架是一个材料,折弯它费了我不少气力,铝合金竟也可以做的这么硬,怕折断所以折了个大弯就成这样子了,然后打孔,打磨。话说这6061铝之所以常用,综合性能还是不错的,强度不错,有一定塑性,关键是可打孔性能不错,不粘钻头,手电钻全程搞定。

网友A:
原来那个是锌合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那个是锌合金的吧

那应该叫“纸”合金

网友B:
这把玩意是有那么好用吗?10元都可以在PDD上买两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把玩意是有那么好用吗?10元都可以在PDD上买两把了。

10块的剥线钳只能当摆设,能开具都不能算

网友:
看不清是怎么接上的?

网友:
谁能请推荐个剥线钳,过去都用的带孔的低级别剥线钳。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型号的?

楼主:
    原来的柄确实是锌合金,按理说用在这里强度够用的,毕竟只是对付一根小小的塑料皮,但坏掉的那边手柄发生了脆化的情况,手一掰就能断的那种脆,不是接上的,是做了个形状相似的把换上的,这个是世达的,除了这个毛病其他都好,这也是用了几年机率性出现的问题

网友:
楼主巧手,用电动车的刹把不知道能不能改一个

网友:
这么粗要掰弯确实费劲

网友:
直接焊个自行车刹车把手岂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