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只18W兆驰LED灯泡

楼主(2021-09-18):
捡一只LED灯泡,拆开看看做工怎么样?哪里坏了?
今天的主角——兆驰LED灯泡。

参数。18W,功率还不小,4000K,可能会有一点黄,看似做工也很正规。

尾部。比较特别,尾部还有三只螺丝。试一下灯罩,还比较紧,不知道什么固定方式,没敢用劲,还是先拆螺丝吧。

拆开。

可以看到里面灯罩的卡扣,用螺丝刀撬一下,灯罩就拿下来了。

三个卡扣结构。

灯身部分。

对应的灯身结构。灯珠参数,2835,6V(双芯)灯珠,1并20串,18W。看似没有坏灯珠。

里面的一体散热结构。灯身白色部分是塑包铝(外面是塑料,里面是铝壳,和灯板下面的铝板是连接在一起的)。

恒流驱动。原来是连接灯尾的电线脱落了,撬下灯尾金属帽,压上引线,OK。

通电,实际功率17.9W,很实在。

看做工应该是比较正规的产品,但驱动没有固定,可能是在里面晃荡时间长了,线脱落了,灯就不亮了,被丢弃了,看来产品细节还需要提升。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个设计不错  里面用料可以 ……

网友:
用料实在,寿命应该是不错的。可惜的是没有注意细节。

网友:
换成输出电压跟楼主差不多7瓦驱动板,比满功率更耐用。

网友A:
如果拆的再彻底一点就好多了。

网友:
这种多灯珠串联的球泡灯,大多用的是高压非隔离恒流源。

网友:
感觉用料不错,这个设计也适合以后维修。

功率也没虚标,合格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拆的再彻底一点就好多了。

驱动是高压非隔离驱动;散热是壳体与灯板底部散热结合为一体的,尽管铝板比较薄,但还可以了。

网友:
手机摄像头试试有没有频闪

网友(2022-05-10):
表不错啊,直接显示功率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18W这样的散热不知压得住不。

网友:
用料还算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