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工业级手电钻GBM13拆机,验证是否型号少个0好很多

楼主(2021-09-18):
这个电钻,买了好久,用的不多,夹头有点生锈了,前一阵正好看到有坛友拆过GBM340家用电钻,我就想把这个工业级电钻拆开看看做工如何对比一下,毕竟博世的型号都说少个0好很多,验证一下是不是如大家所说

网友:
做工确实好些

网友:
手电钻不值钱,值钱的是“BOSCH”这5个英文字母,值钱的是“工业级”这3个汉字。

网友A:
这种电刷磨坏了是不是就废了

网友:
内部好新,看起来确实没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刷磨坏了是不是就废了

电刷很便宜啊,一块钱一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刷很便宜啊,一块钱一对

我的意思是电刷接触的轴上的那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电刷接触的轴上的那一圈

那不会的,只是电刷的固定方式,电刷磨完了换就行,估计我这种工作强度,8年10年也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电刷接触的轴上的那一圈

那玩意儿叫做换向器,换向器磨损了直接换转子了

网友:
博世在同价位的电动工具中,质量确实差点事!

网友:
13和13re区别一个能换向,但事实上里面结构是一样的,只是外壳没留换向口,自己割开买件换上花不了十块八块秒变身,官方价差,呵呵,赚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刷磨坏了是不是就废了

不会的,这种碳刷后面没电线,磨短了就断路了,我是掉了个弹簧,找不到,也配不到,就更换了整个换向支架

网友:
这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C:
为什么齿轮上都不上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齿轮上都不上油呢?

仔细看,油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