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名称测量方法

楼主(2021-09-18):
电钻控制板上一个六脚芯片,上面印着3XL6,这是什么芯片?如何测量判断好坏?如果损坏如何选择替换?

目前电钻电池,电机都正常。
输出端有电压7.10v,接通电机或者直接到输出端,电压开始下降,电钻没反应。
电池直接给可以转!mos管后端右脚可以直接驱动,前端输出端无法驱动,mos管已经更换,不是这个原因,现在怀疑六脚芯片是稳压芯片,菜鸟不懂,摸索中

求师傅指引

网友:
可能是排阻吧

网友:
你可以画出外围电路图,大概就能猜到是什么IC了。大概率是电源/电池管理IC

网友(2024-01-31):
画图看看,一起参谋参谋!!

网友:
贴片元件有一个编码跟型号的对照表,我以前有一份来着,后来换电脑,不知道移动到哪里去了

网友:
感觉像运放,tb搜下

网友:
最终哪里问题呀

网友(2024-10-05):
帮顶赚家元了!!!

网友:
3XL6这个找不到相关的芯片,感觉像驱动或者电源芯片,要是图片可以看到型号就好了

网友:
1、没错 3XL6是稳压芯片,通过六个针脚连接到电路中,以便控制电流和电压的输出的作用。
2、判断3XL6芯片的好坏,可测量电源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在未插入电源插头的情况下,测量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正常情况下,该电阻应为300Ω,最低不应低于100Ω。
3、如果损坏,可以用0B2263芯片进行替换,但需要注意检查3脚是否有外围电路,否则可能会导致电路损坏。这个3XL6数据实在太少,建议也可以找到一些六脚电源芯片作为3XL6芯片的替代品,比如XL6009、LT3474和B6888这些。为保险起见,附上六脚开关电源稳压芯片型号一览表。
https://chuhaiyi.baidu.com/news/detail/563540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