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rc遥控车顽皮龙d12的芯片替代?

楼主(2021-09-18):
经过测量排查,把16脚芯片吹下来,测量有短路,其他元件正常。

16脚芯片型号是RW1608P或RW08P2,网上没查到该芯片的资料。

以下是电路板的照片:

淘宝搜RW1608P,只有一家小店有,但写的型号是另一厂家的MX1608RX2,不确定是否通用。。。前来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我有2块这个电路板(电路完全一样),
一个丝印在上面:RW1608P,
另一个(坏掉的)吹下来才看到丝印在底面:RW08P2。

楼主:
补充:
目前电路板灯光正常,舵机转向正常,
唯独电机前进后退没反应(测量电路板电机接口无输出,16脚芯片处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