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早期100V松下功放Technics V5,,可惜三肯管被代换过,发热很厉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18):
早期100V松下T标功放V-5,100V供电,功率200W,可惜三肯管A1106被代换成B817,参数相近,配对情况不知,一个电阻也同时更换过,发热很厉害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待机发热都很厉害,继电器有时候会保护,也不知什么原因,好的器件都是松下的,或者就是NEC的,大电容也是松下的,输入输出选择开关是通过前面的旋钮旋转拉动钢带内的小钢带移动来调节不同的输入输出,可惜输出的这个由于上家操作,导致移动的小钢带褶皱,修复时断了,钢的太脆,其他倒都还好,只是比较旧,功能也比较简单。发热真的好厉害好厉害。

网友A:
功放管配对不那么重要,静态电流如果有200-300毫安发热就比较厉害,但此时的高音透明度,低音的松软都较满意,同时要调整好热补偿抑制发热后工作点的漂移。

网友:
整成甲类了

网友B:
这种转换开关有过。。。很不错。现在不知道去那了

网友C:
不是什么机输出管静态电流调大声音就会变好。
原机参数有它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管配对不那么重要,静态电流如果有200-300毫安发热就比较厉害,但此时的高音透明度,低音的松软都较满 ...

确实是很热,连变压器侧都很热,比起我的雅马哈c300以及那个复刻国都405的热不是一星半点,上盖什么都没有覆盖的情况下。空载有4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转换开关有过。。。很不错。现在不知道去那了

如果不是操作不当,应该到现在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可惜现在都没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什么机输出管静态电流调大声音就会变好。
原机参数有它的特点

学习了,声音感觉还是可以,机子也很重,估计修的也有点早了

网友D:
40度不算热了,,,可以测一下静态电流,,这么个散热器和变压器滤波电容,,不可能甲类

网友C(2022-01-09):
看样子功放不算重 50W以内 AB类 功放管坏一个换一个维修师傅是 高手 。
听过上级机子V7(好像是这型号2SC3280东芝对管 热管散热器的  声音高频亮 声音跟山水707系列不同
DC功放 日本80年初流行,到85年很少这类功放 ,
NEW CLASS A 松下功放2000年前一直用这种线路
均衡 这级别均衡声音有音染, 高端均衡(金嗓子 车佬)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度不算热了,,,可以测一下静态电流,,这么个散热器和变压器滤波电容,,不可能甲类 ...

变压器是很大的,前几天110V转换器放地上进水短路,输出变成220V,一开机炸保险,以为是进水把变压器匝间搞短路了,拆过变压器,很大的,结果什么都没事,就是因为插了220V爆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功放不算重 50W以内 AB类 功放管坏一个换一个维修师傅是 高手 。
听过上级机子V7(好像是这型号2SC32 ...

谢谢科普,非常感谢,均衡始终还没玩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