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ThinkPad原装蓝牙鼠标换微动,新的一百多,想了想还是修修继续使吧~!

楼主(2021-09-18):
给ThinkPad原装蓝牙鼠标换微动,新的一百多,想了想还是修修继续使吧~!一直用的挺好的,突然右键就双击了。本来看着也旧了想在某j东买个新的。结果一看100多。索性还是修修继续用吧,之前的鼠标表面老化严重有点黏糊糊的,顺便用砂纸打磨干净。淘宝上买了无声微动。手感还不错,感觉比原装的松下微动还要轻柔~~

(上面网上找个有线版的图片)因为壳子打磨了,新旧大概和这个图的差不多
开始拆

螺丝是六角的,拆看一看里面用料还挺足的。我说怎么能值100多

还有排线··设计比较复杂

开始换微动

换好了装回去,有活了!又能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很久之前用过这款,觉得不好用,太小,还很重,可能是因为两节电池。蓝牙也不太稳定。微动是方形的,选择比较少,不过我喜欢有声音的那种。

网友:
虽然各种"游戏鼠标"也就100+
但这经典小黑鼠一直这个价

引擎还是挺不错的

激光+四向滑轮+省电+小
是它卖价高的理由

网友:
用料挺扎实的,谢谢!

网友:
外壳材料不好,用时间长了会粘手。

网友A:
这种微动和那种大微动比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有没觉得这鼠标好费电

网友B:
超级难用的鼠标,罗技80块不到的优联鼠标都秒杀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微动和那种大微动比有什么优势吗

就是体积小一点,剩下的都是劣势

网友:
横向滚轮不错,用在绘图软件比较方便。双飞燕鼠标横向滚轮通过特殊软件实现,可惜半年后滚轮乱跳,滴万能润滑剂再凑合用半年,一键多雕没啥用,影响左键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微动和那种大微动比有什么优势吗

可能节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难用的鼠标,罗技80块不到的优联鼠标都秒杀它!

比较老,可能之后就一直没升级过方案

网友C:
蓝牙还值钱,2.4g的就是垃圾,除非接收器不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级难用的鼠标,罗技80块不到的优联鼠标都秒杀它!

我也有一个,同样感觉超级难用,一是按键硬,二是滚轮左右点动很烦,然后有次把左右滚轮微动用水笔芯切成的小圆环垫起来了...

网友:
不值得修,更不值得买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蓝牙还值钱,2.4g的就是垃圾,除非接收器不丢

别一帮子打死

蓝牙的问题是丢帧和采样低

你看“高档游戏鼠标”(刷新率高的鼠标),清一色的2.4G(优联)

当然经常出现是接收器比鼠标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一帮子打死

蓝牙的问题是丢帧和采样低

我说的就是这个鼠标的

网友:
握着感觉有点小,对,微动有点硬。

网友:
936焊台?看到是国产货,,,换951,对付多层板子得心应手

网友(2021-10-21):
这种微动好高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