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怎么关闭笔记本触控板

楼主(2021-09-18):
总是无意的碰到,影响使用。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有的时候触控板是突然关闭,过不了多久就能突然自动打开,是不是我无意中碰到什么了。按照提示,我双击触控板了,怎么还是不能关闭。

网友A:
触摸板左上角
如果你是HP 8570P 触摸板左上角还有灯光提示触摸板已关闭

网友:
ASUS的么?

看下说明书有没有快捷键,如果是ASUS的很难受,因为有好些是它自己定制的,装不全或者顺序不对也没用...

网友:
ASUS 的是  FN+F9        具体以 上面一排 F键 的 某一个键 ,  看图标 像 触摸的 即是。
需要 装有对应驱动(ASUS Smart Gesture)才能生效。

网友:
我都是设置为插入鼠标就自动禁用触摸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左上角
如果你是HP 8570P 触摸板左上角还有灯光提示触摸板已关闭

同款   左上角那个点   双击

网友:
我的和@不长叶子的树 的使用方法相同,插外挂鼠标自动关闭,感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左上角
如果你是HP 8570P 触摸板左上角还有灯光提示触摸板已关闭

联想笔记本v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   左上角那个点   双击

请问你说的左上角是什么左上角

网友A:
你给的图上面软件有提示说双击触摸板左上角关闭触摸板
看你键盘有快捷键是F6/FN+F6关闭触摸板 你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左上角是什么左上角

触摸板左上角,仅限HP 8570P ,其他机子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图上面软件有提示说双击触摸板左上角关闭触摸板
看你键盘有快捷键是F6/FN+F6关闭触摸板 你先试试 ...

没用,要是有用,我就不发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要是有用,我就不发帖了。

快捷键驱动装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   左上角那个点   双击

我按照你的方法,把触控板重新设置一样好,也可以用左上角点两下了。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了,祝各位中秋节快乐,都有一个嫦娥一样的老婆!!

网友C:
10年前买的asus,要装一个专用的驱动,好像叫Synaptics,然后还要进注册表改一个键值,才能出现插入鼠标自动禁用触摸板的选项,然而,无线鼠标不管用,只要无线接收器插上,哪怕鼠标不打开,触摸板也不能用。
新买的asus,装win10,用下面方法实现,效果很好。

网友:
我直接强行换成个轨迹球驱动就行了

网友:
哈哈,刚刚入手的q704,专门有个功能键是关闭触控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年前买的asus,要装一个专用的驱动,好像叫Synaptics,然后还要进注册表改一个键值,才能出现插入鼠标自 ...

ACER的也是这样,需要装Synaptics注册表改一个键值打开隐藏项,这样才能实现插上鼠标自动关闭触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