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好像抖音快手上很多电工都喜欢用指针式万用表,要不要买一个回来呢

楼主(2021-09-18):
经常在抖音快手上看到电工检测电路是否漏电(漏电这个问题好像现实中的确经常遇到),喜欢用指针式万用表。是不是因为指针式万用表更灵敏?反应速度更快或更直观?还是纯属装B?
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式万用表相比,都有哪些优势?或者说更适合在哪些应用场景?
淘宝上查了一下,指针式万用表价格都比较便宜,几十块钱包邮。

网友A:
指针表测量电压电流不需要电池,适合常期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测量电压电流不需要电池,适合常期备用

恩,不需要电池这个确实是一个优势,9V电池小地方不一定好买

网友:
电阻档是需要电池的,而且需要两种

网友:
指针表和数显表 工作原理 特性不同 某些场合指针表才能测出来 所以说不存在装x的问题 一般老师傅都会两种表都有

网友B:
指针的摆动速度,可以近似理解成导数概念,就是变化率。
这个数字表是做不到的。。。
如果他们懂高等数学的话

网友:
习惯使然,老电工用指针表,新电工用数字表。

网友:
哪有, 抖音快手上最多的是就是美女。电工最喜欢肯定是这个。。。。至少我在上面 我没见过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针的摆动速度,可以近似理解成导数概念,就是变化率。
这个数字表是做不到的。。。
如果他们懂高等数学的 ...

想用到这个境界只有高数还不行,还要懂控制原理。我见过的抱着指针表顽固不化的,一个都没有这境界。

网友C:
抖音上的东西你都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音上的东西你都信啊

抖音是个好东西,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网友:
指针表R10K档的电压一般是9伏的,数字表是3伏左右的,测漏电比数字表准确。

网友:
你看的是青岛城阳那个电工吧。

网友:
其实没必要!很多是顽固不化的老电工!还有很多是为了带货你懂的。测个漏电什么的数字表一样好用

--论坛助手 on iPhone

网友:
维修一台微波炉,高压整流二极管,ut890c测量无显示,mf47指针表10k档可粗略判断通断。

网友D:
觉得数字表不如指针表好用的有两种,一是老电工们,年轻时候习惯了改不过来;二是没用过正常档次的数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觉得数字表不如指针表好用的有两种,一是老电工们,年轻时候习惯了改不过来;二是没用过正常档次的数字表:l ...

你怕是对正常档次有什么误解

网友:
测漏电要用兆欧表,万用表总归差点儿

网友E:
用自己的话来说,比如某个电压转瞬即逝(可能表述不当),指针表很迅速的偏转了根据这个幅度判断,数字表感觉跳了个随机数字(自动表挡位切换需要时间),就是FLUKE117这种带模拟条的还是弄不明白。不是说指针表就比数字表好,就我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几乎天天摸数字表,365天可能只有一两次摸下数字表。捕捉信号,一般示波器就可以了,当年示波器可望不可及!楼上说测量漏电流,怎么个漏法?FLUKE1508 50V 100V 250V 500V 1000V不比你9V更更好用?绝大部分人都使用数字表,极其少部分人喜欢指针表,除了有一点点的特殊应用场景外就剩下情怀了。我也有块南京产47表,那是我父亲给我买的,FLUKE数字表不少于8块,数字表也只有1块。你爱你的指针表无可厚非,自己喜欢就好,你说比数字表高大上,请尊重大部分人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自己的话来说,比如某个电压转瞬即逝(可能表述不当),指针表很迅速的偏转了根据这个幅度判断,数字表感 ...

很赞。数字表大部分情况能完全替代指针表。漏电的那个测量,应该说的是绝缘电阻测量,用摇表的很多老师傅,还不知道数字表的用法。摇表的好处一个是不用电池,二个是比较简单,还有就是耐摔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