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 ZT-Y 魔改,实现自动双频

楼主(2021-09-18):
缘由:
      ZT-Y 可以通过更换晶振来提升速度,但更换晶振后下面的功能会异常:
      频率测量值减半
      NCV测量异常
      输出方波频率加倍
      电容测量值加倍
上面的问题,除了电容测量值可以通过修改参数来解决外,其他的无解

想法:
      根据不同挡位,自动控制是否增加晶振频率,从而实现提速的同时保证所有功能完好

实现:
       原理很简单:通过单片机解码 ZT-Y 的挡位编码,根据不同挡位,驱动继电器开合让双晶振自动切换

       首先,要搞清楚 ZT-Y 的挡位编码,根据实测,ZT-Y 使用 DTM0660 的 25、26、27 脚为主编码,规则如下(标出的管脚为接地时):

       电压档(V、mV) 25  26

       电阻档(R、二极管、通断、电容)R 26

       NCV 27 26

       波形  27

       电流(A) 25 27

       电流(mA)  25

       电流(uA) -
       有了编码,接下来就很简单了:使用C8051F320单片机解码,根据挡位确定是否切换晶振

选件:
       ZT-Y空间有限,尽量选择小元件,特别是继电器,我用的是信号机用的欧姆龙G6K系列超小型继电器,电压选4.5V的

       因为只是随便做做,没有必要打板,是直接用洞洞板+DIP转接板来改造,所以其他元件全用插接件

       电路图太简单,就不画了,元件就只有 C8051F320单片机、1N4007继电器保护二极管、4.7K上拉电阻、8050三极管、G6K 4.5V继电器

制作:
      采用双层结构,上层式DIP转接板切一半(缩小体积)安装 C8051F320,下层式洞洞板,安装其他元件,做好后的实物图:

继电器安装在洞洞板下面,节约面积,下面直接焊上插针,可以直接安装在 ZT-Y 电路板上的晶振安装孔,不用其他固定措施也很牢固

板子做好后,上编程器上传好程序,就可以安装到 ZT-Y 上了

下面是安装完成后的样子:

高度刚刚好,不会挡着后盖,可以无损安装

整个制作过程中最恼火的就是用漆包线从 DTM0660 芯片上引线,眼睛都给我看花了~~~

这个论坛好像不能上视频,等会我其他平台上传好视频后再给大家看看实际的效果

  • · MCU|主题: 24, 订阅: 19

网友:
这都搞出来啦,

网友:
我改了玩了几天又改回去了!感觉Y表速度在同类表里还行。没必要改!这表缺点太多。当主力表有点难度!

网友:
以为特意搞个小箭头,原来是放芯片,有趣有趣

网友:
楼主牛逼,啥都会

网友A:
继电器?万用表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万用表用继电器?

是的,继电器控制来选用晶振,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高人啊,我只有羡慕,没有嫉妒和恨

网友B:
这表别折腾了,电阻档表内两线测量,我的已经开始乱跳数值了。准备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表别折腾了,电阻档表内两线测量,我的已经开始乱跳数值了。准备扔了

多谢提醒,老毛病了,把转盘改一下就好!后遗症就是底数不完美了,砍了太多底数了

楼主:
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2021-11-13):
高手太厉害了,佩服五体投地

网友(2022-07-27):
可以换有源晶振 用NC7SZ157芯片切换

网友C:
楼主的想法挺好。但是晶振的接线过长给,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双核的,双处理器,双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想法挺好。但是晶振的接线过长给,会不会有问题。

特殊情况下,会对测量产生干扰

网友:
学习了,楼主高手呀

网友(2022-11-01):
频率也许不是问题吧,可能原来最高能测10M,超频能测20M

网友:
楼主历害,不过这表改没有多大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