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国产电脑里的独立USB声卡(ASKPCB)哪位认得?

楼主(2021-09-18):
来了一批国产电脑,使用统信UOS系统,看到配置单里竟然有“独立声卡”,不禁好奇,开盖看看,发现主板上没有板载声卡,有一张插在PCI-E里的声卡,拔出来一看,发现金手指是空的,有根USB线引出插在主板的USB插口上,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发现相关资料。

全貌:

芯片:

网友:
系统用起来咋样?

网友:
给关系户创收???

网友:
本来就是办公机器,基本不需要声卡了,建议直接阉割掉算了

网友:
用的是什么CPU?

网友:
挺环保的,将来主板淘汰还可以改外置声卡玩

网友:
应该是专门设计用于办公的主板,绝大多数场合不需要声音,阉割了板载声卡,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如果有需要声音的部门采购,就给其安装这样的“独立声卡”,不但报价单好看,还可以另外收一笔费用,只能说国人聪明。

网友:
从连接线的分布和类型来看,这是个USB声卡,用USB连接系统,AUX和SPDIF输出,PCI-E 1X的空白占位脚是用来固定的,问问这卡能驱动嘛?需要一张玩玩

楼主:
系统用不惯,试用了一会就扔一边了,办公用用WPS之类的,或者浏览网页看看视频还可以,不知道很多IE用的插件能不能正常使用了,比如网银之类的?这声卡在Win7的电脑上试过自动驱动正常使用,其实电脑除了主板CPU,其他配件都可以在X86架构电脑上使用的,换了主板CPU就是一台X86电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用不惯,试用了一会就扔一边了,办公用用WPS之类的,或者浏览网页看看视频还可以,不知道很多IE用的插 ...

看您这话说的,换了主板cpu的话,这电脑基本上也就全部更换了吧……
强烈建议楼主来个配置图、使用感受等等。

网友B: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奧士康精密電路(惠州)有限公司??
廣東喜珍電路科技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这话说的,换了主板cpu的话,这电脑基本上也就全部更换了吧……
强烈建议楼主来个配置图、使用感受等 ...

配置图等上班后才能看了,使用感觉,风格仿Win系统,但使用像用安卓系统,下载东西去应用商店里下,很多打印机驱动没有,很多IE下的插件不兼容,增加减少硬盘都要用命令设置一下,不然连桌面都进不去,硬盘是SSD+HDD,我试过拔下HDD,桌面进不去了,出现命令提示符,不会弄,插回去就好了,晕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奧士康精密電路(惠州)有限公司??
廣東喜珍電路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想知道这个芯片怎么样,跟主流USB声卡对比属于高档或低档,反正听流行歌跟B360的螃蟹板载声卡差不多。

网友:
声卡不是什么高科技,国产化应该不难,当年国产mp3 mp4主控也做得不错,单位里的办公机器,不就是听个响?开个视频会议啊,叮咚提示音什么的,要求不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系统用不惯,试用了一会就扔一边了,办公用用WPS之类的,或者浏览网页看看视频还可以,不知道很多IE用的插 ...

麻烦楼主去试试驱动总裁能不能带起这张卡,有兴趣入一张,你看50包邮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去试试驱动总裁能不能带起这张卡,有兴趣入一张,你看50包邮如何 ...

不用额外自己找驱动装,插上后Win7自动识别正常发声。新机器上的东西我可不敢拆来卖,50块淘宝上USB声卡大把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额外自己找驱动装,插上后Win7自动识别正常发声。新机器上的东西我可不敢拆来卖,50块淘宝上USB声卡 ...

WHQL能支持的一般都是老芯片,特别是Win7支持的,那估计相当古老了

网友:
USB声卡,便宜的芯片几块钱,做这么大板子肯定收不少钱

网友:
USB AUDIO本来就是通用的驱动,都是统一的架构,应该说WinXP就已经即插即用了
看这个芯片外围不期待它的声音有多好,就是出个声

网友:
这里还有个type c的坐,能贴上做个外置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