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20v冲击钻那个同心度好?牧田还是博世 ?

楼主(2021-09-18):
220v冲击钻那个同心度好?牧田还是博世 ?还是 日立?不喜欢用5mm钻头打个洞要放个6mm的 膨胀螺丝。
主要是家用为主,偶尔安装个 吸顶灯,窗帘之类的 ,手电钻打不动。。。。专业的电锤又太重了,拿不起,用过国产的杂牌,同心度太差了,简直是搅屎棍 。

网友A:
有钱人啊,我东成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人啊,我东成用了好多年了

220v的这 几个品牌  也不贵  大概2-300左右了。都看了。

网友:
冲击钻工作原理决定他同心度都不怎么样。。。如果有装灯的话还是建议上轻锤吧。。。
冲击钻当电钻用时重同心度又差,真去打水泥天花板,嘎嘎嘎半天还要用尽全力顶着才能打2公分,也就适合一般家里三年打两孔的使使。。。

网友B:
5403装窗帘啥的可以的,8毫米以下的孔,重量和电钻差不多了,冲击钻这东西完全是废物,墙上打孔绝对不考虑,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03装窗帘啥的可以的,8毫米以下的孔,重量和电钻差不多了,冲击钻这东西完全是废物,墙上打孔绝对不考虑 ...

搞不好就只能上你这个5403了,工具是越看越贵   哎~~~~

网友:
顶棚安装东西朝上打,冲击钻效果奇差无比,12v的玩具锤都比220v的冲击钻好用。

网友C:
市场蹲活儿的师傅使用国产工具的占大多数,所以,干活质量和工具选择及技术也有挺大关系!!

网友:
我有把大象冲击钻,
20多年了,
今天看到电源线居然龟裂了,
本来想换线的,
结果外面的橡胶龟裂,
里面的线仍旧很难剥线,
所以截去一段接上继续用。想当初装晾衣架在混凝土梁底打孔,
那个慢和累啊,砖墙上还是可以的。

冲击钻主要用处是钻锂电钻钻不了的孔,
还有瓷砖打孔都可以,
当个大功率电钻用,
至于打混凝土的孔就用电锤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我刚发的帖子,但是根据楼主的用途还是建议买个大有5403或者威克士380S,轻锤的功能冲击钻的体积,用量不大,一块电池足以。关键是无线,方便的很。

网友:
我是无线电锤打孔,先打小一号,然后再用无线手钻加三角形钻头扩一下,这样孔就比较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市场蹲活儿的师傅使用国产工具的占大多数,所以,干活质量和工具选择及技术也有挺大关系!! ...

我认识的做装修的,他们说了不是不想用好的,一般他们不怎么网购,本地市场只有那些,还有就是好的工具看不住,工地有时候一天换几个地,丢不起啊

网友:
冲击钻,拧个螺丝,螺帽挺好。靠那股子冲劲,有时候挺好使。。可在混凝土上打眼,还是电锤吧。。

网友:
建议上轻锤!

网友:
贴主你是不是没搞清楚冲击钻和轻锤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