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家里的铁门门把手开了怎么焊接

楼主(2021-09-18):
现在手里头有气焊这个可以用什么焊条焊接铁门
叫电焊师傅师傅不来嫌弃活小现在只能用气焊想办法了

网友:
拼多多上不是有万能焊条吗也不贵

网友A:
万能焊条不牢固,试试修冰箱铜管的铜焊条吧

网友:
我就是开电焊铺的,上门服务,没有两百一般都懒得去,气焊这玩意不好用,没有几个用这个了,切割有等离子,焊接的话都带气瓶了,不如上二氧化碳保护焊机,或者氩弧焊接,

网友B:
还是二保焊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焊条不牢固,试试修冰箱铜管的铜焊条吧

铜焊条我试过了可以焊接就是硬度不够容易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二保焊好用

关键是没有工具呀

网友C:
把手能拆下来,拿去店里焊接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手能拆下来,拿去店里焊接很便宜的

在门上弄不下来

网友D:
去借一部,给点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借一部,给点好处

给钱人家都不借我试过了没办法才想到用气焊

网友E:
打孔螺丝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孔螺丝拧紧

不行受不住力还是得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受不住力还是得焊接

楼主的两个气瓶看着很大啊,
是4升和2升的吗?
这气瓶要藏好,
我这里要是被人看到,
安监的就会上门,
他们连废弃的空压机气罐和
用光的气球罐,氟利昂罐
都敏感的很,
煤气罐更是让我移走,
我想着要用是不是只能转到小气瓶里使用,
总得用光不浪费。
小的气瓶没那么扎眼
他们唯一喜欢的大概是灭火器钢瓶了,
我也准备了一个,

网友F:
直接用铁丝就可以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铁丝就可以焊接了。

那种铁丝

网友:
咸鱼上看看有没有焊机租的吧,铁门只要普通焊机就行了

网友G:
抽芯铆钉,铆接可以吗?

网友:
找人来修工钱200不愿意来,买一个便宜的电焊机也就二几百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抽芯铆钉,铆接可以吗?

不行原来的就是焊接在一起的后来开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