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s150 怎么短接 谢谢,4个孔都试了 没反应

楼主(2021-09-18):
求大神 指教 怎么短接  有2块  4个孔都试了 没反应

网友:
主控左边那排触点的JP1

网友:
这板子是短接JP1电阻位置

楼主:
没反应  2都这样 呜呜  谢谢大神

网友:
jp1短接,没反应是氧化了,用洛铁拖一下就好了

网友:
TS6左边的JP1.用弯尖的镊子好短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