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三菱文本显示屏只有淡淡一片粉色

楼主(2021-09-19):
在别人厂捡了一个三菱文本显示器坏的。回去通电无反应,拆开检查。是保险丝烧断和一个电阻坏了。换新的再通电,主板电压都有了,指示灯亮了,屏幕背光亮,但是没任何显示只有淡淡一片粉色。现在不知道主板还是有问题或是显示器坏了,想问一下有哪位高手如何能确定显示屏的好坏?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绑定吧。

网友:
是屏幕老化了吧

楼主:
先谢谢老铁!我想问一下,怎样弄可以知道这个屏幕是好还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