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128*64LED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的原理

楼主(2021-09-19):
今日无事,把128*64LED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的原理说说(本人只会汇编语言,看不懂C,虽然网上有众多的程序,但大多没有详细的原理说明)。128*64LED彩屏的显示方式可以是单块显示和整屏显示方式(大多单屏要是单块显示16*16,整屏显示64*128方式,具体时钟和数据输入要看行列的芯片了,一般列显示芯片资料能找到,行显示芯片就看彩屏生产厂家的心态了。一般列显示芯片是给LED灯提供电源电流(就是LED电源端),好的芯片会有电流范围控制(表现的方式在最亮时有时间上的控制)。列芯片是给LED灯提供电流的回路(就是LED接地端)。所谓LED彩屏就是有3个行芯片控制红蓝绿LED接地端和一个公用的列显示芯片LED接电源端.
显示原理: 现将公用的列显示芯片启动,在写入第一行行芯片数据,锁存数据,在启动行芯片的显示功能,延时(长最亮短最暗),在关显示功能,在写入第二行行芯片数据以此顺序完成64行数据显示,在循环1-64就完成整屏的图像。重点:是整屏数据整合时间,这点是影响到刷屏时间。
彩屏显示原理:1-32是上半屏行数据,32-64是上半屏行数据,1-32是向R1G1B1数据线上写数据,32-64是向R2G2B2数据线上写数据.  如:让上半部屏显示汉字下半部全黑。 先将第一个汉字的头两个字节取出,在取第二个汉字的头两个字节依次往下将上半屏的数据整合好。开始写入第一行行芯片数据,锁存数据,在启动行芯片的显示功能,延时(长最亮短最暗),在关显示功能,在写入第二行行芯片数据以此顺序完成32行数据显示,在循环1-32就完成半屏的汉字图像。如果想让莫个汉字显示不同的颜色,就在这个汉字行信号上往R1或B1或G1上写数据就能实现不同颜色的显示。

楼主:
汇编论语法来说比c要简单,但是助记符(指令集)太多,51/pic 等8位还好,ARM 32位单片机用汇编的人就少多了.
c是和汇编最接近的语言,但不代表懂c的人就懂汇编,懂汇编的就懂c. 还是要通过编译器来翻译.编程思想还有是区别的.
学一学汇编是有好处的,汇编能让每一个字节内存不被浪费,而c就做不到.c的优化看写代码者水平和编译器心情.
c写的代码可以转换为asm,而 asm不一定能翻译成c.

网友:
不懂编程的路过看看

网友:
大学那会学过C语言,现在早忘没了,楼主会汇编语言,厉害。

楼主:
给你个特殊的芯片,你就知道了。

楼主:
程度越复杂可越不适合用汇编.这点不对的。程度越复杂越要用汇编。C只是在调用已经写好的程序,一般写好的程序最终还是汇编写的。

楼主:
实物可以看看

楼主:
实际用430 8M跑的

楼主:
C主要是搞不清程序跳来跳去的,有些严谨的程序还是自己用汇编搞得清楚。

网友:
能玩汇编的话, 改用C 学一两天功夫就够了.
程度越复杂可越不适合用汇编.

网友:
希望能上图,看看图也是好的。

楼主:
输入好像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