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三菱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1-09-19):
这款卡扣特别紧,不好拆,不好装,建议手痒也不要拆解

网友:
可惜不带背光灯了。

网友A:
第一次见电池仓从正面打开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电池仓从正面打开的遥控器

正面电池仓带滑盖就看见三菱电机这家,十几年前换电池我还研究了一下,不过这个遥控器比较省电也没有换过几次电池

网友:
这货我家里有3个,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背灯,夜里看不见到底调的多少度,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加个背灯,思路都有了,盖子拉开灯亮。

网友:
好的产品看着就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