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自用的无线充

楼主(2021-09-19):
rt,之前从某厂蹭的.

楼主:
开拆,经典的胶垫+螺丝
半圆环状的pcb,中间一块线圈,大小还行.

线圈中间有感温,中规中矩.

看看主控

wp8305,网上木有资料,应该集成了快充诱骗,边上还有个ldo给它供电

两个全桥的mos

翻开背面,happy,胶垫没撕.

处理一下,装回去

网友:
还是红米牛逼,100W快充

网友:
测一下看看实际功率有多大

网友:
放个铁杯看看能不能当电磁炉使用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