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一个win10永久免费激活工具或者方法?

楼主(2021-09-19):
自己都不知道咋安装过来的,目前状态如下,不知道是否激活,求一个:

楼主:
属于菜鸟小白,谢谢各位坛友了

网友:
度搜HEU_KMS_Activator即可

网友:
你看一下程序里面是不是有一个KSM(好像是),如果有,是可以每半年自动给你激活的。

网友A:
我是用电话激活的

网友:
不出水印就不用管了,小白最好的方法就是淘宝五块钱,就按钟点工三十块钱一小时,五块钱也就是十分钟的事情

网友:
3楼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就是三楼的那个
https://www.423down.com/120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电话激活的

一般就是用打火机里面那个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下,说已经使用数字许可证激活,是不是不需要再激活了?使用有效期怎么看?

楼主:
居然是永久激活,由原来win7升级过来,原来数据选择保留的,后发现c盘占用50G了,就又win10安装一次(采用和win7升级win10相同步骤,选择不保存文件和程序),居然成功了,谢谢各位!

网友:
数字激活是永久激活,只要你不换主板就一直能自动激活

网友B:
https://www.xitmi.com/1653.html
https://www.xitmi.com/8599.html
两个工具都是数字权利激活,而且是永久激活,拿走不谢。
第一个打开选右上角数字激活,保证自动更新打开状态,保持联网即可!几秒钟成功!
第二个是一键激活!
激活后只要不换主板CPU下次安装同样版本都是联网自动永久激活,就算你装了win11的话登录原来微软账号的话也是自动联网激活,而且是永久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修电脑的,装过的系统也有一两千台了!!这两个激活工具起码激活过几百台win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xitmi.com/1653.html
https://www.xitmi.com/8599.html
两个工具都是数字权利激活,而且是永久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