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 国产麒麟操作系统 怎样安装应用软件

楼主(2021-09-19):
只会用windows操作系统。
昨天同事拿来个国产电脑,联想的。使用国产麒麟操作系统,说不能联网。

解决联网后说要装个软件,而机子自带的“市场”里没找到,就在网上下了个deb包,在命令窗口输入“sudo dpkg -i xxx.deb”后,提示无法找到命令。
在lib目录下也找不到dpkg这个目录,很是奇怜。
有大婶用过这种电脑吗,求不吝赐教。

网友A:
麒麟是红帽系,用rpm

如果确认deb是对应的处理器型号,直接解压后拷贝到对应即可

但建议用源码编译安装最稳妥

网友:
使用linux桌面的好处是熊孩子玩游戏不会给你电脑安装一大堆软件。

网友:
要是单位用的,找相关的技术人员。要是自用的,那就呵呵了

网友:
来个评测啥的吧,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很好奇吧?

网友B:
内核3.10老古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核3.10老古董

钱到手就好....

网友C:
龙芯CPU是mips指令集和普通X86电脑架构不一样,X86架构的软件估计装不上

网友D:
看来国产的越来越多了啊,这个系统分多个版本,适配龙心,飞腾,amd,intel,万一人家给你cpu锁定了,总还有个能替代的,这脖子卡的,有备无患,多熟悉下吧,习惯了办公没问题,国产的cpu和显卡也都有了,先解决有没有再说

网友E:
卖电脑的没有售后服务?至少给个使用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核3.10老古董

centos7听到哇就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麒麟是红帽系,用rpm

如果确认deb是对应的处理器型号,直接解压后拷贝到对应即可

可能是下错安装包了,也可能是我的安装方式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国产的越来越多了啊,这个系统分多个版本,适配龙心,飞腾,amd,intel,万一人家给你cpu锁定了,总还有 ...

amd,mips,amr的不同的deb包都下了,就是dpkg命令找不到。或许我的安装方式错了?

网友:
感觉被系统玩了

网友:
与其花时间去研究这些发行版,不如自己尝试去编译LFS系统。

改天你对Ubuntu感兴趣了,你现在这些努力又白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龙芯CPU是mips指令集和普通X86电脑架构不一样,X86架构的软件估计装不上

去掉估计,架构不一样,肯定没戏,只能安装针对此架构开发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卖电脑的没有售后服务?至少给个使用说明书吧?

任何一个发行版的Linux,说明文档都比电脑还重。我有两大箱子的SCO使用说明书,卖废纸都凑够一包烟钱了

网友:
N年前经常试小红帽系统,这都是LINUX源代码下改的,安装方法各版本、各品牌还略有不同,国产这样的就安全了吗?难道LINUX下没安全漏洞,可能研究的人少没发现或发现了没人说出来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掉估计,架构不一样,肯定没戏,只能安装针对此架构开发的软件

龙芯通过指令系统二进制翻译运行视窗系统(windows)
https://blog.csdn.net/ciji4412/article/details/100594126

龙芯有一个二进制翻译X86:titter:

网友:
这个真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