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简单粗暴修复一个儿童故事机

楼主(2021-09-19):
『X折腾』简单粗暴修复一个儿童故事机
干姐的娘我要叫阿姨送过来的,说摇晃有声响。。
真是萌啊

不过大小跟杯子有的一拼

开壳,原来是喇叭失去固定了

四个固定脚全碎,哥俩好伺候。

最后一阵臭下完成粘合,装好还人。。
不过修复后的音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什么都没见,只看见喇叭和电池而已!!!

网友:
都断了啊接头

网友:
火火兎,我家也有,所以看上去有点亲切。不过我家的比这个大,也没摔坏。谢谢楼主分享。这玩艺儿实质上就是MP3的变种。

网友:
软包锂电池一般很快不行的,容量小失效比较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见,只看见喇叭和电池而已!!!

目的在于修复,不是在于拆机。。

网友:
内部空间挺大的,可以改成个音箱

网友:
火火兎,早日帮邻居小盆友拆修一个,是一颗螺丝卡在喇叭的磁铁里,声音变小了。

网友:
废旧手机里的大电池,轻松放入替换,增加使用时长,零成本。

网友:
这不是修复,这是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