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转向灯声音太大,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1-09-19):
那个喇叭线有5根,黄色是喇叭线,不接黄色线,就是喇叭按不响其他功能正常,转向灯也会响。蓝色线不接转向灯不亮也不响,按喇叭响报警器的声音。宗色线不接按喇叭正常响,转向灯不会亮也不响。红线黑线估计是电源没试过不接。有办法让转向灯声音变小或不响吗?不影响转向灯亮度,按喇叭的音量就行。有没有懂这个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喇叭线上串个电阻可能吧?

网友B:
把转向灯发声孔给堵上。

网友:
用胶布包一下堵住喇叭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转向灯发声孔给堵上。

高,实在是高。简单粗暴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线上串个电阻可能吧?

串宗色转向灯线估计不行吧(串黄色喇叭是肯定不行的,拔掉它都不影响转向灯的声音),转向灯的声音跟转向灯是串联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转向灯发声孔给堵上。

转向灯出来的声音跟鸣笛声是同一个喇叭

网友:
一块胶布的事儿

网友C:
我有个越野的摩托车,不能上牌上路的那种,只能在场地里骑。奇的是也装了个转向喇叭,还声音大的不得了,同样也是用胶带把声腔出口封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越野的摩托车,不能上牌上路的那种,只能在场地里骑。奇的是也装了个转向喇叭,还声音大的不得了,同 ...

声腔封住不也影响正常按喇叭发声了吗?有些情况还是很有必要按喇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腔封住不也影响正常按喇叭发声了吗?有些情况还是很有必要按喇叭的。 ...

是专用的转向喇叭,中文发音

网友(2022-05-21):
响声大些不好? 有提示效果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转向灯出来的声音跟鸣笛声是同一个喇叭

同一个喇叭就不好办。
转向灯不是和喇叭一体的吧?
试试测量拆宗色线电位,再拆掉,想办法不经过喇叭,再接到同原电位一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个喇叭就不好办。
转向灯不是和喇叭一体的吧?
试试测量拆宗色线电位,再拆掉,想办法不经过喇叭,再 ...

需要拆喇叭改内部线路啊,这个不会啊,哎,算了,就这么着吧。谢谢了!

网友:
【请注意,倒车!】隔壁家的倒车声一响,整个小区都可以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