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中兴手机状态栏有个圈内十字图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9-19):
最近发现手机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图标,是哪个常驻应用或开启了某个功能?

网友:
搜了下百度
1.verizon的定位服务,关不掉。刷机解决。
2.开启了流量节省模式。在设置-流量使用情况-右上角按钮的流量节省中,关闭即可
3.♀女性
你应该是开了流量节流模式

网友:
是不是位置服务(定位权限)图标

网友:
看着像360手机卫士

网友:
我看着有点像360的图标

网友:
目测是360在作祟

楼主:
Re: wfzdm

确实是“使用流量节省程序”的原因,关闭后这个图标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使用流量节省程序”的原因,关闭后这个图标就消失了。

所谓的只能省流量是不是就是后台给你断网的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