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有修显卡的么?有一块显卡,看看能不能修大概多少钱

楼主(2021-09-19):
靠谱的老哥来啊。这卡托关系售后检测说是有两块显存不通,不知道是虚焊还是坏了。哪个老哥能修啊。。
最主要售后贵啊。

网友:
有一个坛友好像都可以修。你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574&highlight=%E6%98%BE%E5%8D%A1%E7%BB%B4%E4% ...

感谢。我这就去看看。

网友:
我倒是能修,不过现在现存太贵了,芯片短缺,以前的老显卡基本都是显存虚焊,现在的显存坏的多。还有一颗显存不通可能是显存的问题,要是2颗都不通芯片虚焊或显存通道软击穿可能性要大的多了哦,要搞核心的,

网友B:
显存虚焊我用电吹风搞过。

网友C:
GTX970   核心没坏还值得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存虚焊我用电吹风搞过。

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GTX970   核心没坏还值得一修!

花太多就不值了。

网友:
建议卖了吧,加点钱换1063或者1065或者换全新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