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如何加散热

楼主(2021-09-19):
天气太热了。

楼主:
屏线路很热,驱动板也很热,空间狭小,

拆开不花屏了,如何加风扇,主动降温。

网友:
看我的帖子有介绍加装风扇就好

网友A:
不在乎后面美观,直接挖孔上风扇,还能这么办

网友:
啥啥啥  我从来没见过显示器热死的

网友:
长见识。居然有热死的显示器,不如上图看看

网友:
crt有热死的,刷新率太高过一会儿有可能爆掉行输出功率管

网友:
加风扇就行了。涡轮风扇比较方便,注意过滤防灰。

网友B:
我怀疑不是散热的问题,是某些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
去废品回收站找找一体机的散热风扇组件,
应该不难找,效果也有保障。

网友:
我怀疑可能是有电容爆浆了,显示器会遇到散热问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乎后面美观,直接挖孔上风扇,还能这么办

准备挖孔上12厘米风扇,正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不是散热的问题,是某些元件出问题了...

裸屏正常

网友C:
我有两个显示器都烧坏过,都是电源的整流二极管短路,拆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显示器都烧坏过,都是电源的整流二极管短路,拆掉就好了

桥堆吗?

网友D:
把房间里的空调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房间里的空调打开

联想的屏,电源板,驱动板铁壳屏蔽罩散热开孔太小,起不到对流作用。

楼主:
显示器设计问题,整个如同密封,热天怪事绵绵,经常性花屏,TM的要用户自已改进!

楼主:
联想可靠性欠缺!

网友:
就你这破显示器乘早扔了,难道还想存钱看眼科?第一次听说显示器需要散热的
特地摸了下显示器冰凉冰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