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古董松下National可调电源

楼主(2021-09-19):
没啥看的,就变压器不同抽头,空载电压高很多,3伏成4伏,4.5成6,旋钮也不太准,用的时候也挺操心的。唉。。

网友:
这玩意好像和松下没什么关系

网友:
500hA的功率有啥用。。。。

网友:
这是以前WALKMAN用的山货。

网友:
三十七八年前的电子琴上用的就是这种电源,得用螺丝刀插里面调整电压。替代那种打火灶用大电池用的。

网友:
80年代的东西

网友:
工频变压器抽头调压效率还可以。零几年买过多功能镍氢充电器,用改锥把电流调高点,半小时烧线性稳压电路。复读机可调电源是工频变压器,整流桥,滤波电容,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
30年前的东西

网友:
先测一下你家电压是不是标准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