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系统用什么防御软件?

楼主(2021-09-19):
win10刚装好,就下载了个百度网盘,然后看着想装个鲁大师,应该是官网下载的,哪知一下子十多个软件捆绑,花了半小时一个个卸载,估计还有垃圾余留!
请教下,大家一般用什么防御软件(防病毒,防捆绑软件什么的),360吗?鲁大师吗?谢谢了

网友:
我等菜鸟只能用360,安装的时候注意每个界面都要仔细看,把不需要的默认勾选给去掉

网友:
火绒试试看,我用着感觉还可以...

网友:
win10自带的安全中心就够用了……如果要求更高,可以买Nod32,单机版一年才几十块;如果有渠道可以用Symantec 企业版……

这种下载附带的捆绑垃圾,不是完全的病毒,防护软件也不一定能全部拦截的……

网友:
火绒吧,国内可用的也就这个了,360臭名昭著,Win10自带的水土不服,没用的。

网友:
国内良心的火绒,外国付费的一堆,自带的除了经常误报也不错,不要去碰360,金山,腾讯,2345

网友:
我用的是火绒,安全高效小体积。

网友:
火绒加自带

网友:
系统自带的mse就可以,下载个火绒也可以

网友:
为什么迷信360或电脑管家?自带的很好用。完全满足个人安全要求!

网友:
裸奔最好,任何软件对系统速度都有影响

网友:
楼主装了流氓软件全家桶,要么仔细分辨谨慎装软件,要么装360用流氓对付流氓

网友:
安装软件时要注意不要选择“一键安装”,也不要选择“高速下载”。在安装界面仔细观察,把不需要的默认勾选给去掉。不要安装360,建议选择“火绒”。

网友A:
火绒个人版   加自带

网友:
系统自带的经常误判的,好像激活系统和激活office的文件就经常给系统自带的咔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绒个人版   加自带

在下载软件安装时,火绒能判断有无捆绑的流氓软件和提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下载软件安装时,火绒能判断有无捆绑的流氓软件和提示吗?

有   火绒设置有选项的   可以直接全部拦截 或者弹窗提示      ps:广告拦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火绒设置有选项的   可以直接全部拦截 或者弹窗提示      ps:广告拦截好用 ...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用wps   为什么不用kms激活的office2016???激活网址与方法     03k.org
https://03k.org/km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