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助贴r48-2900u的 原电路炸管导致pcb内部短路

楼主(2021-09-19):
原电路炸管导致pcb内部短路,

看看炸的咋样

看看炸的咋样

还有电路板腐蚀,还好能看到型号

还有电路板腐蚀,还好能看到型号

三级管,二极管全废,还好另一路是好的。

三级管,二极管全废,还好另一路是好的。

楼主:
pcb手术,换了电阻,上了一对功率管,另一边没用,短路消除

楼主:
是从隔离驱动变压器的输出点测的,测的点对不对不知道,大师帮看看波形对么,上电两分钟炸管,不知是不是测试导致的炸管。

网友:
外围保护元件特别是尖峰电路失效了

网友:
H桥 1边不装。LLC没有回路,输出是感应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