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机器台机和笔记本各一台升级下固态硬盘问题!

楼主(2021-09-19):
目前就定位120G,主要用来做系统盘,笔记本只能SATA,台式机没有开机箱看,还是SATA吧!
因为老机器,本着花费少,随时准备更新的原则,准备选择二手的固态。颗粒知道主要有MLC,QLC的,颗粒重要还是主控重要?主流的主控什么的寿命长点?
能顺便推荐几个型号吗?据说浦科特M6S不错?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A:
东芝第一代 第二代 ,清空盘少 质量好 ……

图片第一代 最好,第二代好像是 GCS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第一代 第二代 ,清空盘少 质量好 ……

图片第一代 最好,第二代好像是 GCSU

这个不好找,有无其他推荐呢?

网友B:
硬盘千万别买二手,坑太深,一般人还是少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千万别买二手,坑太深,一般人还是少碰。

少花钱,随时升级的,新的您也推荐一下咋!

网友:
存储类的狗东自营是不是靠谱一些?杂牌便宜的基本是tlc、qlc了,现在连tlc都是好东西了,mlc新的还有吗

网友C:
新的京东110,保三年,不知道想什么呢

网友:
2楼推荐的东芝SSD还是不错的,我N年前买的2手128 G东芝2代用了几年又转手给同事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速度比浦科特M6S的快,我自己第一块SSD就是浦科特M6S 128G,当时4xx多挺贵的,不过确实稳定,现在放在公司宿舍的电脑上还用着呢。所以浦科特M6S能买到写入量不大的2手盘还是可以的。当然2手的东西要有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呵呵!(东芝2手的是2017年2月某鱼230¥买来的,使用了4年左右后同事看上了我又刚想换大容量的就又转让出去了,做系统盘用的,对比浦科特M6S我觉得东芝那款SSD更快更好用,两块都是MLC盘)

网友:
新的也就100多块钱,还不是闭着眼睛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京东110,保三年,不知道想什么呢

新的包三年。三年后店铺都不知道在不在了?就算京东自营店,到时候又说人为的不保的,也是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找,有无其他推荐呢?

闲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 ……

看几个,也不知道哪一代,比新国产贵,价值不大了

网友D:
老电脑,不知道多老,随便买个,速度能提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电脑,不知道多老,随便买个,速度能提升很多

笔记本三代i5,台机双核E6500好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几个,也不知道哪一代,比新国产贵,价值不大了

新国产都是上TLC,QLC的跟MLC不是一个级别的,要是想便宜的就直接买新的TLC,QLC的就算了,不必找2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国产都是上TLC,QLC的跟MLC不是一个级别的,要是想便宜的就直接买新的TLC,QLC的就算了,不必找2手啦。 ...

其实国产也有MLC的,所以说,还要看主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国产也有MLC的,所以说,还要看主控的

   毛线不懂   悟性太差  ……

网友:
https://item.jd.com/100022033862.html

这个适合楼主,直接喂到你嘴里

网友:
新ssd国货其实不错,容量建议256起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包三年。三年后店铺都不知道在不在了?就算京东自营店,到时候又说人为的不保的,也是玩的 ...

三年后过保坏了还修啥呢?店铺在不在已经不重要了,只要外观没损坏就不能判断你是人为的,在质保期内就拿去保修吧。新的100多二手的也就省几十块没必要,坏了连质保都没有。11年的时候我买的二代i3本子花了4000,12还是13年咬牙上了个OCZ120G的SSD,花了我600多,如今还好好的,当然必须是MLC的。。。现在有TLC给你用就不错了,3年还不止于坏掉,除非你运气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