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报警三短两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9-19):
客厅的电脑挂了,症状是开机风扇转,电源灯亮,板载显示无输出, bios警报是三短两长,问题是我网上查了一遍,三个厂家的bios的警报声对照表里都没有这个!
主板型号是七彩虹C.H61HD V20,换了几条内存都不行,内存在别的机子上测试没问题!
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BIOS电池还有电量吗?

网友:
在第二个槽上只插一根内存看看能不能开机,别插第一个槽。

网友:
内存换个插槽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还有电量吗?

有的,测了电量还够

网友:
最小系统化,要不估计要刷bios,我看还是送修吧。

网友:
3长2短,这主板设计师肯定是中国人

网友:
三短两长,我不知道。三长两短,我倒是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显卡的话拔掉显卡试试

网友B:
bios放电,逐个内存槽试试,主板插了显卡而cpu又带核显的话,拔了显卡用核显试试,基本就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放电,逐个内存槽试试,主板插了显卡而cpu又带核显的话,拔了显卡用核显试试,基本就这些。 ...

都试了,呃……

网友:
我的除了没有声儿外,也是这个症状。
(我的板上没有出声儿的玩意儿哈。)
折腾了很久,拨下内存条吃灰,其余扔了

网友:
断电,主板电源插座全拔出,拆散了,显卡、内存、cpu、硬盘线,一个不留,取下cmos电池,电池座正负极短接一下,cmos插针短接10秒以上,然后恢复成最小系统看看能否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