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请教一下联想SL700 M2 128G开卡问题

楼主(2021-09-19):
RT!~如图M2固态,使用SSK硬盘盒子开卡。

使用了坛友们的工具,都失败。
phison flash id能够获取一些信息。其它的都是找不到硬盘。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M21W1
Size : 122104 MB
P/N  : 511-171012107   , SBSM21.0
S11fw: SBFM21.1, 2017Sep 5
S11rv: M21.1-37
Original Model: Lenovo SSD SL700 M.2 128G
Bank00: 0x2c,0xa4,0x64,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L06B) MLC 256Gb/CE 256Gb/die
Bank04: 0x2c,0xa4,0x64,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L06B) MLC 256Gb/CE 256Gb/die
Bank08: 0x2c,0xa4,0x64,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L06B) MLC 256Gb/CE 256Gb/die
Bank12: 0x2c,0xa4,0x64,0x32,0xaa,0x4,0x0,0x0 - Micron 32L(L06B) MLC 256Gb/CE 256Gb/die
Controller    : PS3111
Flash CE      : 4
Flash Channel : 2
Dram Size,MB  : 32
使用以下工具都不行。

网友A:
L06B很好开吧,转接卡是什么芯片的?

网友B:
没有设置图,坛友没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B很好开吧,转接卡是什么芯片的?

SSK NGFF硬盘盒子HE-C321_JMS576_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置图,坛友没法帮你

哪个开卡软件能开?我打开设置你看看。

网友C:
用IN6081工具开 设置简单点

网友:
KT18G5SAOA 这个丝印是L06B啊,收藏了犹豫要不要拍,现在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N6081工具开 设置简单点

是这个工具吗?
我短接2个点。识别不了。我不短接能识别。

网友D:
我用的一个NGFF转SATA卡+ 1153E转USB卡,短接上电,用IN6081-IM版本一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一个NGFF转SATA卡+ 1153E转USB卡,短接上电,用IN6081-IM版本一次就OK了…… ...

还有就是。我用的版本在参数里点getflashinfo有其它提示。

网友:
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 IN6081没列表就自己添加列表 没BIN就自己添加BIN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在你贴子问过你。我没你的版本。能发你工具来试一下吗?
参数有用哪个?
邮箱: ...

就是你上面发图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你上面发图的软件

不行。getflashinfo提示错误。我换一个。提示又不一样了。
能提供一下你的吗。你的SL700跟我一模一样。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93606508 你加我QQ吧 我刚开了一个 sl700 128G的 也是镁光的 不过是tlc的
Original Model: Lenovo SSD SL700 M.2 128G
Bank00: 0x2c,0xa4,0x8,0x32,0xa1,0x0,0x0,0x0 - Micron 64L(B16A) TLC 256Gb/CE 256Gb/die
Bank04: 0x2c,0xa4,0x8,0x32,0xa1,0x0,0x0,0x0 - Micron 64L(B16A) TLC 256Gb/CE 256Gb/die
Bank08: 0x2c,0xa4,0x8,0x32,0xa1,0x0,0x0,0x0 - Micron 64L(B16A) TLC 256Gb/CE 256Gb/die
Bank12: 0x2c,0xa4,0x8,0x32,0xa1,0x0,0x0,0x0 - Micron 64L(B16A) TLC 256Gb/CE 256Gb/die
Controller    : PS3111
Flash CE      : 4
Flash Channel : 2
Dram Size,MB  :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