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20V电锤怎么样????

楼主(2021-09-19):
东成20V电锤怎么样????

网友:
质量可以 东成20的东西都还不错 过得去 但算不上好

网友:
太重,锤击力度比5401大一点!!

网友A:
不能说怎么样不怎么样

东成20V电垂
有2个型号,多多上自己看下,会差个几十

20V 电池只有一种好像,价格比较实惠
但东成的缺点就是充电器
只有一种型号(也就是一种功率)

你得在意的是
配1电1充
还是2电1充
要考虑充电时间是否影响到你使用情况
另外东成20V系列的。。。零配件(就是拆开维护或有磨损一类的),全网是没零卖的,你问商家,全是讲到时候返厂,或再联系厂家,或寄回
不像大有,会有些卖家散卖里面维修用配件(DIY量少用户就不要考虑这事)

还有就是通用性
东成20V对应的裸机的  电圆锯,角磨(通常应该不太会买它家角磨),等其他的产品线,价格是低于大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怎么样不怎么样

东成20V电垂

谢谢。。。

楼主:
感觉威克士386更实在一点。。。。

网友:
东成这几年坑了,有18v平台和20v平台,其实电芯都是5串,造型还不一样,太坑爹了

网友B:
东成20V电锤至少有4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成20V电锤至少有4款

我准备买220V 的。。。

网友:
家用买3功能轻型锤  别买重锤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买220V 的。。。

标题写买20V,讨论时却说220V:dizzy:

网友C:
东成的电池没有大有耐用持久吧,东成打孔能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写买20V,讨论时却说220V

因为我不常用,觉得还是220V来的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成的电池没有大有耐用持久吧,东成打孔能打多少

还没买,但是我想买22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买,但是我想买220V的。。。

不常用就插电的,

网友(2023-02-05):
东成除了电池续航有点虚标,其他没任何问题

网友:
东城只有四件,电扳手、电钻、两个圆锯,用着都还行
电锤感觉大艺的太次,还不如德力西了,5401和388偶尔用一次还可以。

网友:
我用的那个老款东城无刷电锤,用着还可用啊,混凝土嗖嗖的就进去了。给力

网友:
总结:
能用,但是没有大牌子,尤其是那几个进口的牌子好
但是价格便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