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电压居然达到4.75V!

楼主(2021-09-19):
前几日20RMB在X宝买了个太阳能控制器,10A12/24V锂电/铅酸通用的。因为手头没有12V电池,因此就用3节18650电池3串没保护板临时试用了一下,三四天下来,电池出问题了:容量和内阻等原因,有一个电压只得不到3V,一个3.8V,一个居然高达4.75V!这个电压表没有问题,已经与两个万用表验证过了,有图为证:

另外,我在狗东上看到有人卖12V14A锂电池,才卖不到60RMB,靠谱不?

网友A:
按价格算也不是不可能吧

网友B:
有一个电压只得不到3V,一个3.8V,一个居然高达4.75V!
3个电池是串联的,3V+3.8V+4.75V没有=12V。

12V-3V-3.8V=5.2V。
电池的电压不应该是4.75V,应该是5.2V才对啊。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要不继续冲看会不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电压只得不到3V,一个3.8V,一个居然高达4.75V!
3个电池是串联的,3V+3.8V+4.75V没有=12V。

好算数啊兄弟

网友C:
电池不行哇  博士电动工具大部分都没有保护板  不也好好的

网友D:
串联必须容量相同,否则大容量的充不满,小容量的过充。那个4.75v的就是这三个里容量最低的

网友:
串联电池组要求电池参数(内阻、容量)基本一致,否则电池死得快,不是过充就是过放,楼主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网友E:
确定那个电压表准吗?那种电压表误差大的离谱

网友:
没有保护板充成这样正常得很,和电压表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行哇  博士电动工具大部分都没有保护板  不也好好的

有保护的!在充电器里面,在机器里面!!给电池单独充电放电!啥电池都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那个电压表准吗?那种电压表误差大的离谱

当然是电压表。你没有认真看帖子啊,你没看到我用两个万用表也测过,没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必须容量相同,否则大容量的充不满,小容量的过充。那个4.75v的就是这三个里容量最低的 ...

那个3V的,取出来再单独充,一充就满电指示灯亮了,取下来测电压没变。

其实这些电池,是在放电之后再充电时,我看到控制器显示电压在11V多和17V多跳,才取下来测电压的,因此电压最低的,才应该是电量最少的。至于这些试用的电池,也是差不多报废的了,USB风扇等东东里面取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价格算也不是不可能吧

你是说12V14A锂电池卖60还靠谱?那我狗东种水果领到50红包时买个试试。

网友:
我觉得60¥肯定不行,算它三串六并18节电池,十块钱三节的电芯,容量能有2333mah?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12V14A锂电池卖60还靠谱?那我狗东种水果领到50红包时买个试试。

铁锂玩多了的关系,2并4串8节电池,每节7AH,单价7元左右,是能做到60,普通的不清楚价格了,应该没差那么多吧?

网友:
我冲到过4.65v,电池有丝丝声,赶紧放电到4.3.没有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玩多了的关系,2并4串8节电池,每节7AH,单价7元左右,是能做到60,普通的不清楚价格了,应该没差那 ...

看它的介绍,实际电压是18650的12.6V三串,还说保证是A品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