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9嫖的华秋HQ-890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1-09-19):
华秋的9.9顺丰包邮的HQ890万用表,连开箱带拆机。

竟然没有温度计,屏后改造空间巨大

稀牛屎一枚

电池倒是新的,总体来说,价低物廉,平时在家简单量个数算了。

网友:
不建议买

网友:
WC!这感觉就是830的板装在一个大壳子里啊!

网友:
价格便宜啊

网友:
这表敢用?米粒大小的2个检流电阻还没保险……
劝楼主还是珍惜下自己的生命吧

网友:
没有立创的好!

网友:
顶多就是5元包邮做工了。

网友:
当炮灰表是够的

网友:
买过两个类似的9205,精度都不咋的,拔盘很容易接触不良,然后就基本不能用了.

网友A:
便宜的万用表,伊莱科(不是最便宜那种)和华博这两个牌子的不错,精度可以,拔盘接触也很好.

网友:
带电容测试不错。

网友:
能省的,不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
买吧回来了是垃圾,不买吧价诱人

网友:
还不如买伊莱克的红壳830,小巧,精度也不错,5块几。

网友:
有没有小点的口袋便携万用表,可以薅羊毛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中文表示,有意思

网友:
保险丝都没有白嫖我命的事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万用表,伊莱科(不是最便宜那种)和华博这两个牌子的不错,精度可以,拔盘接触也很好. ...

伊莱X的表盘接触不行啊,才用了1年就要按一下那个转盘才能接触好,不然没电那个数值都是有的,买的表不是最便宜那种“出口”表。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而且测直流电压误差真的一般般,对数值要求准确的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