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 b27a的开卡软件有吗,打开就报key错误,pre-define key is wrong

楼主(2021-09-19):
之前找过一个打开就报key错误,pre-define key is wrong

网友:
找到工具里Authorization文件夹的PubKeyInstaller 这个给安装一下

网友A:
这个很轻松开,但是流出的固件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轻松开,但是流出的固件有BUG

请问有什么bug呢,我开b27a跑速度测试写入阶段没一会就卡100%了,不知道这就是是固件bug还是没跑r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