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偶得(200)一个hercules的无刷冲击钻拆电池看看

楼主(2021-09-19):
据说是代工厂测试流出。看磨具应该不精细,但有几个好的地方:1:电池是三星25r,看着像也有平衡冲的功能,2:延时照明,照明的地方很正,还不错,电钻螺丝太多就没拆。谢谢!

楼主:
对了夹头是接驳克斯的

网友:
看着挺好哈

楼主:
本来是用有刷的,被大家带上无刷的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用有刷的,被大家带上无刷的路了

有刷也不错,优点驱动电路简单,PWM信号芯片,主开关功率管,续流二极管,有很多电机修补配件。三相无刷驱动要复杂芯片,修补件较少。我幸亏没入门车船航模三相无刷电调,前年为了无法驱动nidec拆机无刷电机,50多元网上取样JY01方案无感无刷驱动板好贵。三相无感无刷驱动方案很贵,三相有感无刷便宜点,电脑风扇单相有感无刷电机最便宜。

楼主:
有大佬知道这个电池和哪家通用充电器吗?

网友A:
居然只标20V.看来还算是老实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只标20V.看来还算是老实货

出口的不敢乱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