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延长人体感应灯的亮灯时间

楼主(2021-09-19):
我这有个人体感应灯每次触发后就亮个10秒左右 。

指望它照明找东西 还要一边找一边扭屁股很是蛋疼,

希望它亮久一点。

就拆了,我这个灯用的ic是eg0001。

根据手册查的它的3 4脚是延迟脚

延迟时间等于就是调节 电容或者电阻的大小 我这换的电阻

R10换了一个680k 的电阻上去大概能亮2.5分钟了

满足需求 要短点时间 就换小一些的上去

网友A:
建议楼主拿两根耳机里面的铜线,飞线接一个小的可调电阻上去,这样不用经常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拿两根耳机里面的铜线,飞线接一个小的可调电阻上去,这样不用经常焊接 ...

这谁经常焊接啊, 一次成型 装上等它退休了

网友:
学习了,这种芯片应用的比较多

网友:
灵敏不,能感应距离有多远。我买的微波的,能调

网友B:
设为重复触发不就行了?人在一直亮,人走开始计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为重复触发不就行了?人在一直亮,人走开始计时。

需要刷固件吧??没见按钮啊

网友D:
2.5分钟太长时间了,电池很快吃不消没电了,还是30秒比较合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需要刷固件吧??没见按钮啊

芯片说明上不是写了,第1脚为1时为重复触发,1应该是指高电平。你说它原来触发后只亮十秒左右就灭了,需要动一动才又亮起来,那说明它原来第1脚应该是0,也就是接了地。你把第1脚接到VDD,把它设为可重复触发,那只要人在它的感应范围内活动,它就会不断地被重复触发,也就是一直亮,当人离开感应范围后,它就会再亮一个周期(也就是原来的十秒左右)后熄灭。理论上是这样,实践就要靠你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说明上不是写了,第1脚为1时为重复触发,1应该是指高电平。你说它原来触发后只亮十秒左右就灭了,需 ...

一直是重复触发 并不是熄灭后再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分钟太长时间了,电池很快吃不消没电了,还是30秒比较合理了。

220v的。不用给我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