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ps3111+nw838+nw837

楼主(2021-09-19):
求助ps3111+nw838+nw837

开卡失败,网上找了个遍,没找到可以开卡成功的方法。求助

网友:
既然用PS3111的工具不好使的话,建议尝试使用INIC6081的工具来试试看?

网友A:
炸了,开不了,一边3ce的,拆一个开60g

网友:
CE不对,是闪存的问题?焊接的问题?还是焊盘的问题?建议只上一颗试试

网友:
2ce和1ce混贴?这ce好像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了,开不了,一边3ce的,拆一个开60g

什么炸了,96+48的组合跟58xt一样
好像一般工具开不了

网友:
本身,这个工具,70版的也罢,一边3ce 就是开不了,除非改跳线,但ps3111是免跳线的,两边双数ce比较好开,设置6CE也不行,,没勾选的,工具设计问题

网友:
用IN6081来开试试

楼主:
影驰的240固态,就是一个838+837的组合。确实开不成功,至于n6081,,,,没有工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驰的240固态,就是一个838+837的组合。确实开不成功,至于n6081,,,,没有工具啊    ...

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

网友:
容量设置不对,下拉框那个容量让它自动识别,然后勾上自定义容量,设置成合适的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