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腾火锅电磁炉HH-328,采用双IGBT功率管

楼主(2021-09-19):
欧腾火锅电磁炉HH-328,采用双IGBT功率管

网友:
viper22a内置的高压mos爆了吧

网友A:
取下散热片让我们看看IGB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散热片让我们看看IGBT

就是两个普通的管子并联在一起。

网友:
这个锅炉够大的

网友:
两个管子并联算什么,不看完我还以为是半桥驱动呢

网友(2021-11-29):
双管半桥的家用电磁炉不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