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电笔,接触式和感应式,哪个更安全些?

楼主(2021-09-19):
测电笔是个很常用的检修工具,今年已经丢了两支了。之前一直都使用老式的,就是那种接触式的,有个灯泡。看到经常用人用感应式的,不知道哪种更好些?
感应式的灵敏度怎么样?没有电流的情况下,是如何感应出火线?

网友:
当然是接触式的最直观最安全

网友:
要触电有条件,手拉火线站地面

网友:
当然是不用电最安全啊

网友A:
万用表ac档或mvac档,一根表笔接触地面,另一根接触2根电线其中之一,对比测试电压高的就是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ac档或mvac档,一根表笔接触地面,另一根接触2根电线其中之一,对比测试电压高的就是火线 ...

速度慢,效率低,关键还不是很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慢,效率低,关键还不是很安全。

万用表这种方法测试还不安全?我认知里没有更安全的方法了,,,,

网友:
感应的省事,不用接触和破皮,在插座电线排插上晃晃就知道有没有电了,有高低灵敏度可调,不过貌似区别不大,你要想找埋在墙里的电线还是不行的。

网友:
你经常看到是因为网络上使用得多,现实中一般都用乃泡的,比较安全省心,感应的有出故障的时候,到时候你就嗝屁了,感应的查电线断点还是有用的,非常方便

网友(2022-11-07):
老老实实氖泡,但是要用质量好的,现在很多氖泡的限流电阻比较糊弄!
非接触式的有他独特的功能,同时也有不准误判的时候,你就是干活前确认一下有没有电,氖泡最可靠!
其它用途,可以结合非接触式的电笔和万用表完成!

网友(2023-08-11):
一直用氖泡的电笔

网友:
各有优点,老式的便宜耐用,但是必须破皮。感应的用起来也很方便,都备一把。

网友(2023-11-20):
喜欢用老式,感觉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