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翻倍!星际蜗牛J1900魔改拓展SATA及网络接口

楼主(2021-09-19):
RT,上次我发的教程不够详细,,不如我在贴吧发的详细,,为了更好的玩耍,,我决定重新发个细致的教程

站内另外一个地址的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5890-1-1.html

补充:还有几个帖子是我在贴吧发的,因为特殊原因就把账号注销了。有A单的,也有B双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https://tieba.baidu.com/p/6842091767
https://tieba.baidu.com/p/6632328685

next

楼主:
帖子的最后,,附上两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以供大家参考,值得注意的是i211的手册的里面的电路跟这个板子的电路实际上有些差别,,需要注意

网友A:
j1900跑起来后,散热片温度如何?对这种无风扇主板一直比较担心。

楼主:
在改装之前,,需要把散热器通通取下,,这是为了方便加热与焊接,,其次,,需要拆下SATA母座,,不然稍后的改装会被拷化的,在芯片的背后,,还需要拿高温的茶色胶带封一下那三个过孔,

拆解要领:400度大封嘴+焊油,,对准直吹,,速度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j1900跑起来后,散热片温度如何?对这种无风扇主板一直比较担心。

TDP才10W裸板跑压力测试,,温度不超过7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TDP才10W裸板跑压力测试,,温度不超过70度

以前测过N270的CPU,TDP才2.5W,无风扇下,散热片温度差不多62度,所以都无风扇主板还是担心温度太高。

楼主:
下面首先焊接SATA的拓展芯片,芯片型号是88SE9215,,这个芯片原本很便宜的,,但是因为各种涨价导致芯片并不便宜,,

这里推荐大家买二手拆机芯片,,这个芯片质量真的很不错,,抗了那么久的高温一点屁事都没有
说说重要的几点吧:
1:这个芯片有三个供电,,分别的3.3V,1.8V,1V,,其中1V的对地二极管阻值只有十几,,是很低的,,
不要误以为是短路状态,,1.8V的阻值有300多,,3.3V的也有300多,,
2:板子上面的电阻需要正确安装,,特别是晶振的那个0欧姆电阻,,这个电阻是接时钟信号的,,
3:PCIE的耦合电容是100nF的,,这里推荐的型号是:25V100nF,,封装是0402,,
如果出现无法启动设备(代码10)这个是因为有个电容短路引起的。。
4:晶振的负载启动电容的取值范围是18PF到27PF之间,,注意单位是皮法
5:SATA的耦合电容是10nF的,,电容的参数的50V10nF,,封装依然是0402

补充内容 (2021-10-8 09:20):
这里仔细说明一下,,,VBIOS程序直接拷旁边的就行了

网友B:
这是要作甚?话说我上次的那款改完也就那样了,最多4+4+1+1一共10个sata口,,,另一颗芯片是sata扩展,只能win下识别,黑群不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测过N270的CPU,TDP才2.5W,无风扇下,散热片温度差不多62度,所以都无风扇主板还是担心温度太高。 ...

那个是发热大户,,效率低,所以会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作甚?话说我上次的那款改完也就那样了,最多4+4+1+1一共10个sata口,,,另一颗芯片是sata扩展,只 ...

另外的那个,,在群晖下是没有驱动的,,只能在win下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作甚?话说我上次的那款改完也就那样了,最多4+4+1+1一共10个sata口,,,另一颗芯片是sata扩展,只 ...

当然是开个教(shui)程(jing)了(hu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开个教(shui)程(jing)了(hua)

哈哈,好,我看好你。

话说你这排版也是服气了,,一张图配一段说明比较好啊,,现在是1,2,3,4,5,,,说完了,再去看图,,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好,我看好你。

话说你这排版也是服气了,,一张图配一段说明比较好啊,,现在是1,2,3,4,5, ...

我不知道怎么一张图配一段文字。。。。
而且我只是讲了一些要点与注意事项

网友C:
那么多的SATA你电源也得好才行,一般的电源带4块台机盘有时候都有点吃力

楼主:
很不幸,,我拿到手的是没有焊接外围元器件的,,所以,,这得我自己动手补,,本以为可以偷下懒的,,没想到栽了

这里也有三个供电,,一个3.3V,一个1.5V,,一个1V,,
需要注意的是:
1:外围的配置电阻有点多,,需要仔细准确的安装,,不然会直接不认的,,
2:外围的几个电容都是用来滤波的,,需要安装,,
3:PCIE的耦合电容是100nF的,,这里推荐的型号是:25V100nF,,封装是0402,
4:25M晶振的负载启动电容的取值范围是18PF到27PF之间,,注意单位是皮法,,
5:网口的型号是48F-01GYD2NL,,某宝几块钱一个就可以用
6:安装网口是很麻烦的,,,需要把网口里面的焊锡全部洗出来,,这里推荐使用空心针来通焊盘,不能直接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的SATA你电源也得好才行,一般的电源带4块台机盘有时候都有点吃力

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我的背板也是改过的的,,加了滤波电容以及缓启动电路,,全部运转的电源纹波只有15mV

楼主:
插电,,开机,,轻松点亮
可以看到,,网卡已经出来了,,SATA控制器也出来了
最后就是清洗,,装回去就行了

网友:
单车变摩托

网友:
工程量巨大,厉害啊

网友:
厉害 从一开始说开车,涨价后来一直关注 但是就没入手,还是懒,需求不那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