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ATX电源板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2021-09-19):
这里玩家估计比较多,看看大家都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要好的,自己定制,用料尺寸性能都是完美的。

网友:
大功率小主机一般会选择SFX电源 。60w以内的可以考虑我这种(板子上标识是DC-90),20元不到。自己加4针cpu,加固态电容或者其他线。一般的5525口,我估计只能承受6a。

网友:
我用的联达的,45元90W那款红插针,平时负载功耗20-30W。然后电源指示灯,几个月后就不亮

网友:
用实达主机之类拆机的,质量还行,90w没问题,就是这样的好12v电源也贵。

网友:
用pico吧,我用了2年了24x7 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