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速柏的256g固态硬盘CS500, 看看国产颗粒的固态怎么样

楼主(2021-09-19):
速柏CUBEX CS500,看宣传说是国产固态,江苏芯盛出品,长江存储的颗粒,打开看看

三年质保,大多数产品都这个标准

江苏芯盛,但现在都是台湾代工,盘体背面标注有湾湾字样,还有一部分采用海力士颗粒。手头没有,就不上照了

铝合金外壳,简洁大方式

打个码

群联的主控PS3111,颗粒不知道为啥不是YMTC,知道的大佬解释下

背面没什么东西,大家做个参考吧!
还是支持国产,期待越来越好!

网友A:
多少米,测试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测试图呢???

简单测试了一下,读写都是500多,返修率极低,某宝上200大洋左右,用着还行

网友:
建议用软件看一下flash ID,就知道了

网友:
产地勾选的台湾,地址在武汉???

网友B:
买了国产的不是这个牌子。保五年。

用了后重做了好几次系统了!

不知哪天什么原因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群联自封片,ca开头的是ytmc

网友:
速度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国产的不是这个牌子。保五年。

用了后重做了好几次系统了!

个人认为还是弄个小容量SSD装系统好了,数据存在HDD上...

网友:
长江颗粒,很一般,温度高,缓外不停地跳,不过毕竟是国产第一代颗粒,也算是有所突破吧,

网友:
江苏的公司,武汉的地址,产地湾湾。。。

真的国际化啊,就是不知道产品战斗力到底如何

网友:
群联的公版方案套壳,不如直接买长江存储的致钛品牌

网友:
固态盘看着太杂了

网友:
我早就买了长江的存贮SSD,光威的牌子。用了1年了,感觉还行。

支持国产短板行业,只要质量不差于平均水平。

网友:
哪买的,搜不到?

网友:
外观大气真不丑,内部小板日了狗。

楼主:
淘宝可以搜到

楼主:
请问下大家的M币都是怎么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