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摩托车缸头异响 更换凸轮轴之浩大工程

楼主(2021-09-19):
半月前换链条机(原为五本F顶杆机),行驶中缸头声音异响严重,发贴求助和骑到修车处均认为凸轮轴问题居多。
网购更换,也好动手,没接触过也喜欢鼓捣折腾,拆下发面为凸轮轴上面大的轴承晃动所至,换后试骑问题得以解决。
上图片了。

楼主:
今早天刚亮就起来开干,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几天后到修车处换了时规链,的确是拉长了,修车师傅调了张紧器。

网友:
抢前排就坐

网友A:
都拆开了为什么不打卡气缸清理一下积碳

网友B:
骑不坏的本田看来也不行了

网友C:
人家造个摩托车都不敢说“浩大”,改造一点就浩大?

网友D:
我是个摩托车迷,也没有拆过发动机。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E:
恭喜恭喜。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拆开了为什么不打卡气缸清理一下积碳

开始都有打算拆开清气门活塞积炭,因为准备中缸垫,就放弃了,火花塞燃烧良好,以为再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骑不坏的本田看来也不行了

那是忽悠人的广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造个摩托车都不敢说“浩大”,改造一点就浩大?

本来一个小时内就可完成的事,因缸头盖在上面无法取下,不得不拆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个摩托车迷,也没有拆过发动机。今天长见识了。

估计摩托车论坛看了好多年了吧,我是08一16年经常泡摩坛,而后很少去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恭喜。字数补丁

谢了,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F:
图片上的凸轮轴看不出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上的凸轮轴看不出问题啊!

新凸轮轴轴承无晃动现象,旧凸轮轴轴承晃动明显,手试出来的。

网友:
换轴承就解决了吧   直接换了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骑不坏的本田看来也不行了

据说五羊本田质量好点,新大洲本田被戏称“新大修本田”

网友:
顶杆机震动大,动力强些,链条机震动小,劫力弱些。
简单的说,跨骑式的五本发动机通用件可以参考中裕的,中裕代工很多,现在好像没了。五本的真正技术含量在踏板车,100小公主,这个才是真牛逼,对标其他品牌125排量的踏板,动力足,还省油。
摩托车发动机还是比较简单的,只要工具趁手,基本上也就是时间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经常逛摩托迷,但整天说争论汽车摩托机油,后来整治不让乱说话,就没怎么去了。 修车也很麻烦的,拆这拆那,还要场地才行!

网友:
气门间隙没有顺手检查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