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价格屠夫~昂达RTX3060 12GB显卡拆机体验及DLSS和光追详细分析

楼主(2021-09-19):
前言:

随着年前挖矿的兴起显卡特别是高端卡被持续炒高,搞得一卡难求。而我们这些有实际需求的机友只能不断持续观望,而不断疯涨的价格更产让人满目绝望。老黄锁频卡的推出,及最近矿难的出现,总算是让我们这些持币观望党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趁着显卡价格趋于稳定终于入手给自己装了个新机(装机帖稍后放出)。

这次选择昂达主要是看重其性价比,另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情怀。第一次选择昂达是在MP3时代,当时受技术的封 锁MP3的价格一直在千元以上,而昂达生生地将价格杀到几百,第一眼是在电脑迷的广告中看到(一不小心暴露年龄),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学生,千元的价格只能望而却步,几百块的价格还得省吃俭用几个月,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昂达的产品,在MP3播放器中播放效果还算不错,该有的功能也都有,高性价比这是我对它的第一印像,后来随着平板的兴起我的第一款平板是昂达的VIW20,虽然有点小毛病,但只要刷个机就好,渐渐地学会了自己刷机,这么多年过去了这货性能跟不上了但没舍得丢,刷机当电子相册用了。随着使用昂达的产品越来越多,这个品牌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刻。在DIY品牌中昂达虽然一直不温不火,但是出过不少矿卡、矿板,在矿圈里还是有一定名度的。矿卡大家都懂的,虽然不支持超频,但是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对品质还是有较高要求的,昂达也算国内一间老牌板卡厂商了,当年的1050TI把市场杀得血淋淋的,799真香!!!当然受益的自然是我们这些抢到卡的用户了,而昂达后来被老黄制裁得不轻,芯片供货被压制。所以这回的昂达RTX3060神盾12GD6直接就入手了,4799的活动价格,相信供货不会很多,话不多说开箱走起。

简单的开箱:

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在包装上采用蜂巢造型,配合RTX的LOGO满满的科技感,简约的风格谈不上酷炫更和威武霸气不沾边,好在比较耐看,也符合目前极简的主流。

侧面是显卡ID和服务二维码方便售后服务,我更在意的是这3年的原厂质保时间,显卡这东西和其它配件不同,价值比较大一般出问题维修成本比较高,三年的原厂保修让我更加踏实,三年内出问题一趟快递费的事儿,这政策也突显了昂达对自家产品品质的信心。

在包装上对RTX3060神盾12GD6显卡的保护比较到位,有效防止快递暴力运输。

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采用非公设计,显卡长度32CM比显卡主电路板更长,大大增加了散热器长度为更好地散热服务。

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采用8P供电接口以满足RTX3060170W的供电需求。

在接口方面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支持3个DP接口及1个HDMI接口最多支持4台4K显示器。

在散热方面散热片加长之后,可以容纳3个风扇,确保了显卡散热的同时,通过更多的散热风扇来增加风量,以此来有效降低风扇转速最后达到散热与噪声的平衡。

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采用了9CM的滚珠风扇。目前显卡上常用油封轴承或滚珠轴承这两种风扇,油封轴承声音轻但是一年后内部油干涸,这时噪声呈直线上升需要进行维护。崦滚珠轴承噪声相比比油封轴承略大,使用寿命更长,用几年噪声都不会增加,不需要维护。这是两种不同轴承的风扇特点。为了降低噪声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对风扇采用了静音扇页设计,减少风噪的同时增加进风量,同时通过增加扇页的方式增加低转速时的进风量,如此有效降低风扇转速。此外采用智能温控,显卡低功耗风扇静止,结合PWM调速技术达到了静音的目的。

和绝多数非公显卡一样,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正面采用了EPC材料外壳,以减轻显卡的重量减少对PCIE插槽的压力。为了体现更好的质感采用了金属拉丝纹理设计,仿金属材质。但是不得不说这4枚丝印的螺丝是一大败笔,明显的塑料螺丝感觉破坏了整体感不如舍弃。

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的背面采用了金属背板,增加显卡强度的同时改善显卡背面的散热。同时在对应核心位置及尾部散热鳍片位置开孔促进空气流通增加散热效果。

拆解:做工用料全分析。

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的拆解比较方便,分离接口档板螺丝及背板螺丝即可。

可以看到显卡的主板较散热器短一些,这类设计可以将散热器沿长,为散热器鳍片增加空间可以大大增加散热面积,同时给风扇腾空间可以支持3枚风扇通过多风扇增加进风量,而不是通过增加风扇转速来增加进风量。这种设计既增加了散热效果又降低了噪音的产生,因此被很多RTX3060显卡所沿用。

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在发热量大的区域安装了导热贴,确保了显卡稳定运行。

在散热器上采用了5条6MM的热管增加热量传导效果。

散热片采用穿FIN工艺,同时对鳍片进行镀镍处理美观的同时可以有效抗金属氧化,方便日后清理。

在供电方面可以看到核心采用4路供电,每路供电采用了一枚16V 270uF台湾万裕输入电容+BLNOOX29+R22铁素电感+2.5v 820uF固态电容组成。

核心供电下方是一路旁路供电采用GStek的GS9216+2个铁互电感+16 270uF电容组成。GS9216最大支持12A电流,0.6-12V输出,这枚芯片通常被用在内存供电中,这里我推测是给DP接口电压设计。

另一路旁路供电位置核心供电上方,采用GStek的GS9216+1个铁互电感+贴片电容组成,用于3个PWM风扇供电。

2路内存供电采用上下桥设计,一颗台湾UBIQ力祥的QN3107+两颗QN3103组成。

uS5650Q用于管理两路内存供电,这枚芯片常常在RTX3060TI、RTX3070、RTX3090显卡中出现。

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核心为屏蔽了一半挖矿算力的GA106-302,这意味着不用担心会买到经过“锻炼”的版本了。显存采用K4ZAF325BM-HC16六代显存芯片,单片容量为2GB共6片组成了12GB超大显存。

背面一片力智电子的uP9512R直流降压控制器,可支持最高8项供电,用于四路GPU核心供电PWM控制。

背面另一片力智电子的uP1666Q直流降压控制器。

在供电设计上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采用4(核心供电)+2(显存供电)+1(接口供电)+1(风扇供电)的设计,分别由uS5650Q、uP9512R、uP1666Q三片芯片管理。四路GPU核心供电+2路显存供电确保了显卡的长期稳定运行。

体验:

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在中塔机箱上可以很好地适配,前面安装360冷排也不受影响 ,比较遗憾的是并不支持光效。

装机平台如上,可以看到昂达的GPU核心ID是2504-10E 1536,可以看到这是锁算力的版本,不用担心买到安利过的芯片了,可以确保买到的是新卡。

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转速的控制非常有意思,不是将其转速控制在一个较低的转速,而是通过占空比也就是PWM调速,当GPU压力不大的时候风扇停止,当GPU满载一定的时间后风扇启动。风扇的启停是以GPU的压力为依据的,如此设计很好地解决了噪声问题,同时延长了风扇的使用寿命。在日常使用中风扇基本不转,通过上图可以看到我跑PS的时间对显卡的压力也不是很大,风扇同样不转,仅当我跑游戏和跑AE的时候GPU高载的情况下风扇也启用。

|性能测试:

Time Spy 是一个DirectX 12 基准测试,支持原生新的 API 功能,测试使用 2560 × 1440 渲染分辨率。可以看到GPU最高1875MHZ有时到1920MHZ,8866的成绩符合RTX3060的正常表现,可以预期对好1080P和2K游戏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可以很好地支持。

Time Spy Extreme 将渲染分辨率提高到3840 × 2160 (4K UHD)跑分达到4101。

Port Royal 主要是用于测试实时光线追踪性能的渲染分辨率为2560×1440,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的表现为5015分中规中矩。GPU曲线上可以看到一路满载,温度控制在71.8度。

Fire Strike Extreme渲染分辨率2560 × 1440评分9841分,游戏中最低56FPS最高75FPS,平衡70FPS,这个成绩可以很好地支持光线追踪的游戏。

Fire Strike Ultra 将渲染分辨率提高到 3840 × 2160 (4K UHD),每帧绘制的像素数量是 Fire Strike的四倍,在4K分辨率下评分为5152分达到RTX3060的水准。
|光追效果体验:光追效果通俗来讲就是支持光线的反射、折射等可以让环境更加真实很好地提升游戏时的沉浸感,让人身临其境。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支持光追,下面来看看打开光追前后的变化。

上图是生化危机8村庄的截图,通过打开光追和关闭光追效果,可以感觉到前后的差别,最主要的是反应在阴影中,仔细观看图中的柜子打开光追后整个柜子包括柜子上的物件不再那么木讷呆板,更加的真实自然,特别是柜子上的水果等小物件,打开光追后立体感更强。但是光追也有其不足之处,在细节上还可以努力。像上图中的水壶反光中的光影,水果反射到水壶上不应该是棕色的一块,而应该是变形的圆。当然在光追打开后整个水壶质量更强更像是金属,上图中已经是放大很多倍来看细节了,这一点不足整个画面中显得微不足道。

这两张是轩辕剑七的截图注意持太史令府和街道的整体效果,打开光追后史令府的牌匾上有灯笼的光线的暖光,街道上有太阳的金光效果而靠近灯笼的街道光线又发生了变化,有灯笼的氛围,最后在地面上的红圈处可以看到水面中有灯笼的点点反光。而在光追关的情况下,上面所有的这些都没有,都是自己发自己的光互不影响和干涉,最终的结果就是画面不实真,不绚丽,整个感觉呆板。从整体来看打开光追后整体效果提升不是一个档次,所以建议可以开光追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打开。

那么光追打开后对于游戏的流畅度有没有影响?上图是生化危机8村庄光追前后的实时FPS,可以看到在同样的场景、相同的角度中光追打开前后有巨大的变化。所以答案是肯定的光追是很吃显卡性能的,这个时候显卡是否优秀直接影响游戏体验。从图中不难发现在2K的分辨率下,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打开光追可以流畅玩生化危机8。

|DLSS体验:

DLSS是目前十分热门的话题,所谓DLSS2.0 是指可在仅渲染四分之一到半数像素的前提下,提供与原始分辨率相媲美的画质。其采用全新时间反馈技术,能够实现更清晰的图像细节,同时提高帧与帧之间的稳定性。
通俗一点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图像的预处理,简而言之就是本来需要读完整张画面的时间现在节省了一半以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处理下一张画面,以此达到到提升游戏流畅度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打开DLSS可以大幅度提升游戏流畅度,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同样支持DLSS,下面就说一说在DLSS方面的体验。

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DLSS和画质的关系。在热门的网游逆水寒中可以看到快速和超级性能两种选项。

在游戏中我们截图放大不难发现:开了DLSS后画质上还是有所差别的,看游戏中的船逢及灯笼在DLSS快速中细节有所缺失,而在超级性能中这一点更为明显,由此可见DLSS会以牺牲一定的细节为代价实现更高的流畅度。

再来看整体效果,在地铁逃离中DSLL有更多的模式可代选择,从整体来看差异并不是特别大,仅当超级性能模式下整体画面会有一些模糊,主要是细节上丢失得比较多。而在质量模式下和不开DSLL差异真的是很难区分,微乎其微地差别,基本不明显。平衡模式算是比折中的方案。

之前分析的是DLSS打开前后对于画质的影响,再来看FPS流畅度,开DLSS到底值不值?还是以地铁逃离为例,在1080P分辨率下,以压力最大的Benchmark工具来跑,分别以Ultra及Extreme两种压力模式下用不两只的DLSS设置进行取平均FPS。可以看到打开DLSS后FPS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在Ultra模式下DLSS质量可以达到69.2这基本可以流畅地玩了,而在实际游戏中由于压力并没有测试工具那么大,即使将光追打到最高平衡FPS都有111而最低才78.9这也就意味着将光追打到非常高的情况下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也可以流畅地玩地铁逃离。通过对光追及DLSS的体验,我们发现开光追再将DLSS开在质量模式模式下可以实现游戏体验的最佳化,在保证更真实的游戏环境下实现更好的浸入式体验,同时可以保证游戏的流畅度,当个别游戏DLSS在质量模式下还不够的话要吧将DLSS设置成平衡,DLSS可以以及低的代价实现更好的游戏流畅度。

游戏体验

在古墓丽影暗影中效果打到最高,光追开在不同的分辨率下用Benchmark工具跑。

开了DLSS后,在1080P下光追关的情况下是最流畅的平均114FPS,光追开的情况下1080P可以保证流畅度,2K下能玩,但是4K的话开光追有点吃力,关掉可以试试,但为了不影响游戏的浸入式体验,我个人是不建议关光追的,少了美伦美奂的光影游戏还有多少乐趣,用过光追的基本都是回不去了。

最后我在2K的分辨率下开光追,跑了几十分钟的游戏,相比压力很大的Benchmark工具,在实际游戏中其实压力并没有那么大,可以从曲线中看到很少有时候在60FPS以下的,基本上都是在80FPS上下波动,实际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在2K下开追畅玩没什么问题。

赛博朋克 2077被誉为显卡性能杀手,在打开光追的情况下真的是天壤之别,整体画面的的真实感特别强,玩这个游戏就像进入真实的世界一样特别是质感特别强、光影更美,代价就是开了光追后对显卡更大的压力,被誉为显卡杀手也不奇怪了。这次用预设方案中的光追中等。

这次可以看到在确保游戏品质的前提下赛博朋克 2077更适合在1080P玩,整体的流畅度可以得到保证,2K下有点吃力除非是关光追让性能进一步释放,相比失去游戏的灵动我更愿意在1080P下享受极致的美。

总的来说昂达RTX3060神盾12GD6显卡可以同时支持光追及DLSS,多数游戏可以在2K模式下畅玩,对于性能要求更高的游戏可以在1080P下开光追,在确保不牺牲游戏体验的情况下保证游戏的流畅性。结合其目前4799的活动价可以说是甜品级的显卡,虽然没有光污染,在供电设计上并不突出,不能超频,但是架不住它便宜啊!对于追求性价比的用户是不错的选择,反正我是没有后悔!当然对于追求极致性能的用户来说RTX3090是更好的选择,我不入RTX3090的原因无它,囊中羞涩而已!

网友A:
为何不买RX 6600XT 性价比比3060高不少4399大洋京东

网友:
价钱很关键,还是贵

网友:
看起来玩游戏很爽,等比特币行情好了还可以加价卖出。

网友B:
我还是2010年组装1055T,AMD主机4000多元价格,到了2018年ATI显卡热管已经裂开漏掉,满负荷几分钟会重启保护,现在一直凑合用,大概用到2023年实在不行后,只好再花4000多元组装集显主机,独立显卡太贵了,不需要游戏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买RX 6600XT 性价比比3060高不少4399大洋京东

我买的时候8月,JD作活动 4799送个电源,算下来才4400左右,不过9月貌似显卡价格又回升了,老黄是不是又抽了风,好好的显卡都跑去挖矿搞得真正需要的人总是一卡难求。

网友:
在往年,昂达这种不入流的品牌看都没人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2010年组装1055T,AMD主机4000多元价格,到了2018年ATI显卡热管已经裂开漏掉,满负荷几分钟会重启保 ...

不玩游戏不跑AE和3D软件独显确实没必要。能省则省,我2001前开始自己装机,第一台也是集显跑了5年,后来PS和PR需要才开始用的独显。话说回来3060用达芬奇是真的爽,输出转码分分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8月,JD作活动 4799送个电源,算下来才4400左右,不过9月貌似显卡价格又回升了,老黄是不是又 ...

性能和6600XT相差3-8%

网友:
楼主妥妥的90后,以前昂达最好的是mp4,好多人买,屏幕大,分辨率高,质量也好,又能当mp3用,还能看下电影

网友C:
刚买了5950x,显卡继续用1050ti

网友:
我要求不高有2080就好了。。。。曾经有一片好显卡在我的面前。。我没有好好珍惜。。。。。。。。。。。。。。

网友:
普通家用足够了

网友:
我表示GTX950已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买RX 6600XT 性价比比3060高不少4399大洋京东

游戏公司大多跪舔英伟达,N卡耍游戏好使些

网友:
显卡?我游戏ID都和密码都忘了。

不要和我提显卡,我要求不高,4K/60就行,画个电路图,写个PLC程序,要鸡毛独显

网友:
现在 弄的原价买显卡太难,不急了,
也没有游戏,1660s 先用着

网友:
目前正在用映众超级冰龙1080显卡
搭配I7-10700
带小米27寸2k166hz显示器
感觉性能是勉强够用了,玩GTA5画质开满帧率能到80帧左右,原神的话完全无压力
其他游戏比较少玩,因为盗版的不好玩,正版的买不起,高三了也没时间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5950x,显卡继续用1050ti

土豪交个朋友! 我买的3900X 回头上装机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土豪交个朋友! 我买的3900X 回头上装机图。

板u一起都没5k,AMD现在是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