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转灯电流测试调整(图)

楼主(2021-09-19):
旧电瓶加水后还不易转灯,实测其转灯电流归400毫安,拿一品牌充电器测量,其转灯电流达500毫安,可以转灯。于是参巧调整运放输入端相关电阻,调为500毫安。负载为盐水,移动两电极距离观察转灯时电流。以前用电炉丝,现在改用盐水。

网友A:
负载为盐水是什么意思?大概多高浓度?

网友:
烂成这样,应该丢掉

网友B:
输出的电流采样电阻换大一点点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为盐水是什么意思?大概多高浓度?

不用太讲究,我是用一个饭盒,随便放半水后,随便一两匙盐。盐水等效于一个百来欧母左右的大功率可调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太讲究,我是用一个饭盒,随便放半水后,随便一两匙盐。盐水等效于一个百来欧母左右的大功率可调电阻 ...

你这个有意思,下次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电流采样电阻换大一点点不就行了?

那个O点几欧的电阻不好调整,太精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O点几欧的电阻不好调整,太精密。

也对,用我这方法虽操作简单,但是要花钱买电阻。

网友C:
为了电池的寿命和使用的安全,建议将此充电器淘汰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太讲究,我是用一个饭盒,随便放半水后,随便一两匙盐。盐水等效于一个百来欧母左右的大功率可调电阻 ...

LZ您好,麻烦给介绍一下您用的泰圣ts203,这个钳表,如灵敏度,精准度。不足之处等等
最近中了钳表的赌

网友E:
"调为500毫安。负载为盐水,移动两电极距离观察转灯时电流"。然后再测量两个两电极的阻值,换上该阻值的电阻,这个阻值是多少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电池的寿命和使用的安全,建议将此充电器淘汰掉。

我这各项参数符合,没有淘汰之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您好,麻烦给介绍一下您用的泰圣ts203,这个钳表,如灵敏度,精准度。不足之处等等
最近中了钳表的赌 ...

很少用,应该可以吧。

楼主:
建议厂家出厂时标明转灯(浮充)电流,这样用户可根据自已电瓶情况选用不同参数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为500毫安。负载为盐水,移动两电极距离观察转灯时电流"。然后再测量两个两电极的阻值,换上该阻值的电阻 ...

盐水的阻值不用管,只要调整盐水两极矩离,让充电器在红灯\绿灯变化即可,由红刚好转绿时的电流即是转灯电流。调整电阻各电路稍有区别,但原理相同,一股在0.几欧电阻进入运放输入端处,一般有两个小电阻并联,有的还并联后再串联一个。以前有的还有可调电位器。

网友:
不同容量电瓶有不同转灯电流吧,转灯电流高,缺点是电瓶充不满,好处是对电瓶寿命有益,转灯电流低,好处是电瓶充的很满,缺点是对有些性能下降的电瓶有过充嫌疑,总充也不见转灯最后导致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