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控制器能改低压值么?

楼主(2021-09-19):
      我现在车子控制器的工作电压是52-96.5V,我用可调电源接在充电线路上测出来的~也就是60-84V铅酸电池的范围,现在车上装的是22串40AH的锰酸锂,满电电压92.4没问题,低压也就是70V左右,看保护板的,这个不是问题。      我现在是打算花点小钱在车上再装个14串的三元锂备用,差不多4830就够用了,现在的问题是,控制器52V就要断电的,14串三元锂差不多要到40V才没电,怎么能控制器这个断电电压呢?控制器断电电压是怎么决定的?是靠电门锁的电压识别来决定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把从车头钥匙回到电池上的电门锁线找出来,单独接在现在的22串锂电池的空开之前,这样它不一直就在工作电压之内了对不?切换14串电池的时候,22串锂电的空开肯定是断开的没有动力输出,也不会和14串电池并联短路,但是电门锁线接在空开之前,那控制器识别的还是这个22串电池的电压,那控制器就不会断电是不是?
       大概意思就是,我把车头钥匙后面接车身大线连电池正极的这根线断开,让它只接22串锂电(如果不断的话,我切哪个电池它就接哪个电池正极),这个方法可以给控制器超压,比如48V控制器,一般加一块电池到60V也能正常接线使用,但是加两个到72V,正常接线肯定是不能动的,但是通过这个方法,把电门锁线单独接在第4块电池的正极,也就是电门锁永远检测48V,这样到72V是没有问题的,这好像是由电路里的电容还是什么东西决定的是吧,没有超过耐压值应该就能用?那超压可以这么玩,降低压可以吗?

      这个方法不用拆控制器改零件,找根线头就行了,还是比较省事的

网友:
是控制器检测电压的,电池 主电压直入控制器的,
电门锁 等于 是一个 高电平触发开关  高电平 返回给控制器, 告知控制器 开启工作的。

网友:
控制器单片机有检测电压的分压电阻要改分压才行

网友:
换智能学习型的控制器 自动识别工作电压

网友:
改一个取样电阻就行,不是很难的事,但是看了你的描述,你想的很复杂,我估计你自己搞不定。

网友:
原配的电池电压那么高,加的低那么多,电机能转吗?

网友:
看看这个吧,祝你成功。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060-1-1.html

网友:
电门锁线到线路板有两个电阻分压的,把上拉电阻改小或者把下拉电阻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