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不浅,网上买的电动自行车真不靠谱

楼主(2021-09-19):
网上买的电动车真不靠谱
特别是一些小品牌
害人不浅
用了两个月轮子要换
又过了一年,另一个轮子也要换
用不到两年电池又不耐用了
今天拆开看下电池情况
泥马
防水扣子都不给扣上
真辣鸡
电池估计也是用的质量差的

网友:
小品牌都差不多这样,骑不了几年就要报废,连维修的价值都没有,但是人家便宜。

网友:
便宜货你还想咋样啊

网友:
这种大件从网上买等于没保修

网友:
买定离手,概不保修

网友A:
轮子?  指 真空外胎  吗 ?    车胎会磨损, 不管啥车都会磨损,  走得路多, 磨损快 正常现像。。。  外胎给扎钉 什么的 也是正常的,  扎的孔大了, 补不了  也得换胎,  没有谁保胎用多久的, 线下 换新胎 也不保的。  没人能保证在路上走 不会给钉子扎了。

就是现在线下任何品牌门店出售的车,  标配车胎相对都是较软的。。  换胎时, 都是能轻松完成拆下,     而更换的新胎都是很厚实8PR的,装上去是非常费力的。

从图上看, 电池怀孕了,   看来 你充电器是常插不拔的。。。 电池品牌也没晒出来,无法评价。
还有, 从图上看 上面的尘土,  2年的车?, 保养成这样。。你也是当牛来用的了。

-----------------------------------------------------------------------------------------------------

现在的电池   保修一年,    使用也大概是2年左右,  具体还看保养使用如何确定 可走多少公里。    是否网上 区别不大

例如 一周才用走一次 走10公里,   电池大概是走了3000--5000公里,一年多点   就容量大减了了。。
例如 天天用常走的,  也有走上1万2万公里的。。。

经常充电转绿灯了 不拔掉 , 继续插着,  电池 大多后期都是 怀孕的。。

还有  用完电, 不充电 就放在那闲半个月着,  电池 亏电, 也得挂。。。

今天就碰到这么一个客人,   8月在门店买的车,    一个月不到,不充电了,万用表一测  电池亏电 剩下5V多电。。。一问 就是 没电不充 说出差了, 结果 还能够不承认自已问题。   说买车时怎不给他说。。          不管,说电池保一年的, 必须给搞好。。

今天 还碰到一个极品,   首先我现在的售后店地址  原来是 爱玛的,    爱玛的老板不做了,   我现在的老板租下门店做另一个车的品牌
一女极品, 丢车在这里 修, 故障是  喇叭边灯 大灯 仪表 全不能用,     一捏刹车  就恢复正常, 松开刹车 就故障,  我给修好了, 原因是 车头一处地线断了, 接回线。
这女极品晚上来拿车,  我说收费10元人工, 够便宜的了吧,   结果 这女的还不满意居然想不给钱,拿出购车单据来,我一看她的单据, 18年6月买的车, 怎么说都超过3年了,   说你这不是爱玛售后店的吗, 得免费保修的。  我晕, 费力解释一大通, 说还要投诉,  我说 爱哪投诉就去吧,请交费。。

网友:
电动车不好伺候

网友:
电动车电池还从网上购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子?  指 真空外胎  吗 ?    车胎会磨损, 不管啥车都会磨损,  走得路多, 磨损快 正常现像。。。  外 ...

给师傅您点个赞,都是实话。

网友:
我的电动车2015年开到现在 都没什么问题 最重要你说的这些都是消耗品 我都自己网上买回来自己换

电池能用个2-3年就不错了  轮子还想能用个2-3年 你就想多了   看外胎 还有你开怎么走

网友:
没说牌子啊?也有好的,九号电动车,太贵

网友:
什么牌子啊?

网友:
所以一般车子一般都买个牌子的好,毕竟现在修车也贵。

网友:
原来还想从网上买一个呢,看来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子?  指 真空外胎  吗 ?    车胎会磨损, 不管啥车都会磨损,  走得路多, 磨损快 正常现像。。。  外 ...

点个赞,都是实话

网友:
电动车还是很有必要买牌子货!!

网友:
右边两个电瓶好像鼓了

网友:
平多多品質

网友:
楼主没有发现,三块电池全部都鼓了吗?左右两个特别严重,随时会炸的!
这不是车,是不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