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某鱼上的480G固态硬盘做工很好~

楼主(2021-09-19):
今天刚到货,手贱就开盖了~~
做工不错,大板应该是1T的料板,背面空了很多芯片。

有人知道缓存多大的,颗粒是不是MLC的。

网友:
这个主控要是有开卡工具,自己把存储颗粒和内存颗粒贴满,就能折腾玩耍了,板上黑豆电容也挺多

网友:
什么价?480g基本够用了

网友:
TLC吧!MLC就不用想了!

网友:
好多钽电容,好像是闪迪给华为代工的!我也有一个闪迪给惠普代工的512G盘
拆一个Sandisk X300S 512G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807-1-1.html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哦 ,华为定制的,估计给服务器用的。不知道寿命还有多少?
这个价格多少啊?

网友:
这么多钽电容会影响颗粒寿命么?

网友:
听说有清空盘,不敢买二手。

网友:
钽电容这多,服务器用的

网友B:
这个盘厚度是9.5还是7mm?

网友:
这做工没话说

网友:
空的再多你也开不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盘厚度是9.5还是7mm?

7mm的,笔记本可以安装下

网友:
2017年出厂,那应该就是tlc了,如果不是清零盘的话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闪迪的固态用了镁光颗粒,主控也没用自家的,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劲

网友:
这个应该是闪迪企业级的,华为定制的。跟X300这种消费级的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哦 ,华为定制的,估计给服务器用的。不知道寿命还有多少?
这个价格多少啊?

210米买的

楼主:
有没有哪位达人知道这读写量多少?软件怎么显示不了?

网友:
某鱼上, 二手或库存货应该还可以。。 不容易遇到, 翻车机会多。。

网友:
15139 闪迪的MLC,对应东芝的9DDL,马牌9189主控